[家电] 坏的德生收音机R-9700DX

楼主(2020-04-15):
朋友的机子,收音都收不到台,只有一两个台,声音还小,喇叭无声,耳机基本正常,倒数第二图用镊子短接那两点喇叭就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电路也损坏了,这是泡水还是受潮了吧,
好像还是修过的,唉,弄过的来说说吧,
后面那个有铁片散热的是1622,好像是功放芯片,可能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
几十年前很向往的产品

网友A:
那就直接将那两点焊在一起不就完了吗。

网友B:
当年很火的机型啊,好像还是德生首款二次变频的收音机

网友C:
几十年前很向往的产品
当年的梦想

网友D:
耳机那里焊起来就好,收不到台应该是波段开关的问题。

这么老的收音机,还是让他进入材料轮回吧。

电容调谐收音机波段开关容易坏,双联电容容易杂音。
数字调谐的,按钮容易坏,PL600已经修过一次了。

希望有一天能出个  触摸按键的,不存在物理老化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将那两点焊在一起不就完了吗。

也只能这样了,那片地方电路真腐蚀得不像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很火的机型啊,好像还是德生首款二次变频的收音机

嗯,以至于出了几款相似机型,电路板都见到了三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前很向往的产品
当年的梦想

嗯,现在都被嫌弃得不行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那里焊起来就好,收不到台应该是波段开关的问题。

这么老的收音机,还是让他进入材料轮回吧。

别人的啊,能修就努力一下吧,音量还好,我觉得不太像波段开关的问题,唉,麻烦。。。
触摸的容易误触吧,我觉得诺基亚老手机的收音就很好用,不像现在大多数手机带的收音机都是网络的。。

网友E:
同款路过. 电源开关坏了, 电池盖丢了. 可以寄回德生售后, 只收成本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路过. 电源开关坏了, 电池盖丢了. 可以寄回德生售后, 只收成本费

早就听说德生的售后比较良心~

网友A:
耳机正常,喇叭不行,有没怀疑是耳机插座问题?对照一下芯片典型电路,找到喇叭输出引脚看看有否输出~~~~这都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正常,喇叭不行,有没怀疑是耳机插座问题?对照一下芯片典型电路,找到喇叭输出引脚看看有否输出~~~ ...

我已经把喇叭线直接接到那个点上,但收台还是不好,声音小,台少,杂音大,放弃了,电路板腐蚀太严重了。

网友:
把浮锈全部清除干净,最好洗板。还有声。功放没坏。

网友:
几十年前的产品,现在还在卖。收音效果不错

网友:
板子太脏了

网友:
电池漏液惹的祸。。。

网友:
性价比不太高

网友(2020-05-15):
这个板子怎么这么脏...用酒精洗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