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支持三个闪存开卡吗?

楼主(2020-04-15):
sm2246xt支持三个闪存开卡吗?。看软件里面有48g,原来是64g的坏了一个芯片。换了几个软件都失败了

网友A:
支持的 但是要设置CE  还要看你坏的是哪一片 上个CE分布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 但是要设置CE  还要看你坏的是哪一片 上个CE分布图看看

坏的芯片我拆下来了,能认出来3个ce
每个芯片一个ce

网友A:
要看CE怎么分布的啊  看CE0是不是有的 还有就是CH的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CE怎么分布的啊  看CE0是不是有的 还有就是CH的分布

有联系方式吗?等我明天拆下来,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CE怎么分布的啊  看CE0是不是有的 还有就是CH的分布

ce0肯定有的,要排起来吗?,坏的空在后面就可以了吗

楼主:
就是这样的,现在开卡也是32g

楼主:
只能开成32g的

网友:
容量别用AUTO,指定48G开试试

楼主:
试过了,提示成功,完了就格式化失败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呀

网友:
估计不行,我有个6CE和你同款想开96G,连80也开不了,开出来就分不了区。还是乖乖再拆一片做个U盘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