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如何拆开门禁IC/ID卡线圈

楼主(2020-04-15):
如图,我想把这个线圈放在手机外壳里。但这不是热熔胶灌注的,好像是一种硬胶,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无损的拆下来?

网友A:
看来这个不好弄。弄坏了物业要10元一个。

网友B:
不知道华为手机mate10能不能复制,如果可以你就换一部可以复制门禁卡的手机省事一点

网友C:
如果是M1的, 到某宝买0扇区可写的ID卡贴模拟;  如果是ID卡的, 就买那种卖家写好ID的卡贴,

网友:
热风枪大法

网友D:
加热可以取下来,如果手机后盖是金属材质的话。放手机壳里面是没用的

网友E:
前几天才看过别人的视频,是拿斜口钳转着剪的,下面剪空一点,稍用点劲就脱离了

网友:
楼主试下火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华为手机mate10能不能复制,如果可以你就换一部可以复制门禁卡的手机省事一点 ...

不行的,是加密卡,华为不能办。

楼主:
试过了,这是一种硬胶,吹了没反应,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M1的, 到某宝买0扇区可写的ID卡贴模拟;  如果是ID卡的, 就买那种卖家写好ID的卡贴,  ...

什么型号不知道,之 前在某宝上弄过,把原卡寄过去给破解了,写到那种空的透明的卡贴里,可以用。但是物业设置了有效期一年,到期了就不能用了。如果再寄过去弄太麻烦。

同时也在网上弄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当时能用,一年后也不能用了,去物业也写不进去。
记得小二好像说过是带什么防火强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可以取下来,如果手机后盖是金属材质的话。放手机壳里面是没用的

热风枪吹过不管用,不敢温度太高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才看过别人的视频,是拿斜口钳转着剪的,下面剪空一点,稍用点劲就脱离了 ...

好办法,晚上回去试试,坏了就再花15去办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不好弄。弄坏了物业要10元一个。

我们这边要物业20太黑了,还是ID卡,我去外面配也要10元

网友:
只把芯片焊下,铜丝匝数也不多,自己绕一下,不行还可以复原

网友F:
正好今天要帮朋友写2个卡,一套设备才30元,卡6毛钱,不行就买一套备用,用刀子沿着芯片四周切一下,撬棍一挑就起来了。

网友:
应该不行,这个设备是写ic卡的,id卡不能用,读取频率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今天要帮朋友写2个卡,一套设备才30元,卡6毛钱,不行就买一套备用,用刀子沿着芯片四周切一下,撬棍一 ...

解迷麻烦不,本想偷个懒省点事,哎看来不行。

网友:
网上买卡+设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迷麻烦不,本想偷个懒省点事,哎看来不行。

卖家有软件,自动解密保存的。0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