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阻容灯泡

楼主(2020-04-15):
测到一个灯珠坏了,随便在一块旧板上拆了一个外观相近的灯珠装上去!可以亮了!但为啥电流有76ma这么多,225×0.076=17.1。就是接近有17瓦,但这个灯泡标着是3瓦。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吗?万用表测钨丝灯跟标称瓦数一样,万用表是准确的。

网友A:
这种垃圾灯泡还修它做啥

网友B:
关键想知道,为何板是黑色的?难道楼主是用火烧来换灯珠的???

网友:
因为你测量的电流和电压,是电容串联降压电路的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之和。其中有一部分是容性电流,是电容两端充放电产生的电流,这部分电流不计入家用电度表的功率中。

网友:
用功率计来测应该就没问题了,真是17瓦,早就冒烟了

网友C:
非纯阻性负载这样测电流是不准的,把无功功率的电流也算进去了,你有功率计的话测测就知道了。既然都换灯珠了,顺便把那63V 47μ电容换成耐压400V的,容量尽量往大的选,如果能装得下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灯泡还修它做啥

练练手啊!不练一下手在这里混这么久到需要时连个灯泡都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想知道,为何板是黑色的?难道楼主是用火烧来换灯珠的???

眼真利啊!都被你看出来了
用防风火机差点把板子烧了都拿不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眼真利啊!都被你看出来了
用防风火机差点把板子烧了都拿不下来 ...

搞个大热风枪,20多块干活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纯阻性负载这样测电流是不准的,把无功功率的电流也算进去了,你有功率计的话测测就知道了。既然都换灯珠 ...

完全认同!
我是找些废铜线什么的焊电路板上,做成指叉散热的形式,导热到板子上部,稍微降低下LED的温度。前面的匀光罩也可以在底部打个3mm的孔,稍微加强下对流。
这种灯都是不耐用的,LED散热不好温度太高

网友:
他说的是灯珠功率是3w吧,阻容降压是电阻电容也有功率消耗的,用家用电直接算把电阻电容的功率也算进去了,你用这电流算灯珠上的电压来求功率这灯泡应该是功率还虚标的

网友:
这个封装的LED有0.5w和0.2w两种,如果用0.5w灯珠标3w没错,但这个电流来算是0.2w的灯珠,应该算灯珠也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大热风枪,20多块干活利索

你少打了一个零吧!:sweat:850,852热风枪马家上看至少都要150元。

网友(2024-10-24):
电容决定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