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面包车后鼓刹一般跑多少公里更换?今天拆跑了4年65000km的江淮M3后鼓刹看看

楼主(2020-04-15):
面包车后鼓刹一般跑多少公里更换?今天拆跑了4年65000km的江淮M3后鼓刹看看。前轮的碟刹已经换了2副,目前是第三幅在使用,30000km必换。后轮跑了4年65000km一直没检查过,今天拆开看看。

前轮用砖头垫上,因为拆后轮毂需要松开手刹。
停车必须是在平地上操作。

原车配套的千斤顶,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
已经升到最高了。下次垫个砖头再用千斤顶会更好。

拆掉5颗螺丝,准备拔下轮毂。
没想到4年没拆的轮毂,轻轻晃动几下就能取出,并没有卡滞。

这家伙虽然是后鼓刹,但是轮毂还是比一般的面包车要大,能赶上微星货车的轮毂直径。

轮毂里面集成了很多的灰,这种灰估计就是刹车片的磨损物质。

鼓刹就是靠上面那个分泵向外扩张制动。

刹车分泵是APG品牌的,还行。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

清理干净后看着棒棒哒。

手刹拉线在下面。

顺便把手刹也调节了一扣,因为刹车片越来越薄,手刹行程越来越大,调节了一扣,没调太多。

检查一下刹车片厚度,目测还可以使用几万km。
卡尺量了一下,连同铁片厚度6mm。

后减震看着有轻微漏油的痕迹,都是经常拉货导致的后遗症。缓冲脚垫把半轴都磨的光亮。

清理轮毂,最后装车。

去年买前刹车片的时候顺便也撸了套后刹片。

这刹车片是信义出品的。

新刹车片厚度7.7mm。

看样子,鼓刹后刹车片正常情况下跑10万km没问题。
清理干净后装车继续使用。

网友:
还是有技术好,汽车我都不敢自己拆,怕装不好出事故。

网友A:
我的小车后轮也是鼓刹。希望也能跑十万公里

网友:
谢谢分享真不错,自己换刹车片,真厉害,省了不少钱

网友B:
楼主讲解很详细,学习了,我的启辰D50开了快7年,但只有42000公里,前后刹都没换过,后刹也是鼓刹,不知道需要换吗。

网友:
后轮间隙大吃前蝶刹片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解很详细,学习了,我的启辰D50开了快7年,但只有42000公里,前后刹都没换过,后刹也是鼓刹,不知道 ...

42000,没必要换,前刹要查看下。

网友:
鼓刹看来经得住用。

网友:
刹车是自调的,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手刹的松紧。
慢速,手刹全松,猛踩几下脚刹就可以了

网友:
你标注那个-手刹调节齿轮!!!!!!不是的,那是自动间隙调整齿轮,装配时可以调短方便安装外毂,装好后踩几下刹车就张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车后轮也是鼓刹。希望也能跑十万公里

小车鼓刹几乎全寿命的

网友:
我的后碟,17万和前面一起换的,和新的比剩余四分之一吧!

网友:
应该背后有孔,可以直接调手刹空行程

网友:
我的森雅也是前碟后鼓,16万公里了现在还没换,14万公里左右,打开看了下还可以用

网友C:
拆卸转配完轮子是不是还需要四轮定位平衡下?

网友:
这新刹车片刚安上还没旧的好使

网友:
十楼说的对,是鼓刹自动调整装置,时间久了鼓刹片磨薄了,刹车踏板行程大了,4,50的速度急刹个几次,鼓刹就自动调整了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卸转配完轮子是不是还需要四轮定位平衡下?

没那么矫情,又不去刷纽北。

网友:
小车的后刹车片几乎终身,当年也是无知买了套备用,最后又当二手转让了,完全不需要换

网友:
轮毂是装轮胎的那个圈  你说的这个是刹车鼓  还有你说的那个不叫半轴 应该是后桥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