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故障了的25W的电源,我觉得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2020-04-15):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染上了收二手的病……
记不清是论坛里面哪位朋友在发一款长城的网络摄像机,那时候还在想办法用路由刷机后插USB摄像头。想想要刷机,要配置还不如撸两个玩玩,于是就撸了两个吃灰……相机嘛就彻底吃灰了,电源还时不时用下,毕竟有12V2A呢!

就是下面这家伙,本来也不想拆的,两个中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出电压不够了,只能输出8V左右,标称12V的,所以要拆开看看有没有能力修好。

铭牌参数。

外壳不知道是胶粘的还是熔接的,反正锤他就开了。
高压输入是焊接在PCB上的,PCB是单面板,设计了两根跳线,插头脚弹片穿过PCB然后焊接在跳线上,这个工艺还不错的。

动烙铁……拆,PCB正反面没看到明显的损坏,但是有很多小水珠似的液体,难道电容漏液啦,看了半天也不像啊!

凑近看看,如下图,PCB右下角有点轻微锈蚀的痕迹。

在回到正面,没有元器件有明显损坏。

最好自己拆了输出线,万用表一顿测量也没找出啥毛病,网上查了下,原来还是个不错的货。暂时我还修不好就先收着吧,垃圾收惯了……
来张官方的参数图吧。求论坛大神指点下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同款我修过,带车机音量开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款我修过,带车机音量开大烧了。

我也带过车机,不会是一样的毛病吧!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光藕,有431就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带过车机,不会是一样的毛病吧!你的修好了吗?

好像是开关管和PWM芯片都烧了,买芯片邮费太贵了。
我好像没有修好,拆了。

网友C:
检查几个大电解,肯定那个漏液了

网友:
想看楼主怎样修好的,快动手!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看看

网友D:
先看电解电容,反正也拆不坏。然后看取样反馈电路:电阻是否变值、431及光耦。

网友E:
喝水太多,憋不住了

网友F:
查一下初级大电容有没有300v电压,看看驱动管有木有短路

网友G:
可能是次级电容漏液了,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藕,有431就测下

光偶测了没问题,431还没测。白天来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几个大电解,肯定那个漏液了

好的,搞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喝水太多,憋不住了

老哥太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初级大电容有没有300v电压,看看驱动管有木有短路

目前有8v左右的电压输出,按照你的方法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电解电容,反正也拆不坏。然后看取样反馈电路:电阻是否变值、431及光耦。 ...

肯定要拆了,避免不了啦。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次级电容漏液了,拆下看看

也是怀疑,确实有股味道,没看见明显痕迹。先拆右下角铜箔锈蚀那颗。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款我修过,带车机音量开大烧了。

那说明短路、过流保护功能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开关管和PWM芯片都烧了,买芯片邮费太贵了。
我好像没有修好,拆了。 ...

应该是邮费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