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大佬们 ,帮忙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0-04-15):
大佬们  还有救吗? 咋整,想把数据恢复一下。

楼主:
大佬们,插到电脑上,只显示个盘符。。数据 还能恢复吗?

网友A:
数据不好说。
不过搞好盘 量产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数据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好说。
不过搞好盘 量产一下问题不大。。。

量产之后 还能恢复数据吗?
还是说,先想法恢复数据,然后再量产

网友:
千万别量产!先拿数据恢复软件试试(一定要进行只读操作),如:diskgenius破解版。不行的话立马送去数据恢复。

网友:
量产完了之后数据就都没有了,千万不要量产。

网友:
绝对有救
重新量产即可

网友:
你要是要恢复文件先用dg
在不行就用FE恢复
在不行就去数据恢复中心

网友:
直接恢复数据,不要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