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台湾产BOSS EQ-20十段均衡器拆解,日本JRC运放和DC模块/罗兰处理器/TI-SN04972

楼主(2020-04-15):
BOSS的EQ-20是一代产品,因成色不错在闲鱼上700收的,到手确实很新,台面有少许刮蹭,内部干净无生锈腐蚀等,推子正常,也没多少灰尘,应该是一个没怎么用过的,处理芯片是日产的罗兰Roland,还有一片德州仪器TI的SN04972,这两片网上查不到资料,有两片日本JRC的2100运放和一片JRC的2374A(DC-DC模块),推子板和显示屏这里就没继续拆了,电路基本都能看见了,外壳像是铝铸造的,很重的,可以存储9个设定均衡模式,但是要通过按键切换,左边踏板只能控制打开关闭和选择预先设定的存储均衡,右边踏板是选择推子的均衡效果。

网友A:
这玩意踏板是用脚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踏板是用脚踩的?

和单块效果器是一个系列

网友B:
BOSS好像是美国牌子,罗兰芯片外卖少见

网友:
电吉他效果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SS好像是美国牌子,罗兰芯片外卖少见

网上说是日本罗兰公司旗下的品牌

楼主:
我用在木吉他上

网友C(2020-06-27):
效果如何??感觉做工很严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感觉做工很严谨了!!

均衡的效果还可以,只是属于数字均衡器,耗电量要大些,好像是120mA,可以预设10段均衡,就是不能放最后,增益太大有噪音,要放在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