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外热式电烙铁改制热焊枪

楼主(2020-04-15):
    很多网友用外热式电烙铁改制热焊枪,是把掉烙铁头换成一个金属管,烙铁尾部加上吹气装置。这样改制的热焊枪中间空腔太顺畅,空气流经空腔不能充分被加热就吹出去了,热效率低。
只有增加空气和发热体的接触面积才能提高热效率。根据这个思路,在综合网友改制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我构思了以下两种改制方案。
    第一种方案:用60瓦外热式电烙铁去掉烙铁头和发热芯,换成三根35瓦内热式烙铁芯,品字形排列,三根并联,装入60瓦外热式电烙铁的空腔内做好绝缘。这样空气从三根烙铁芯间隙穿过,增加了空气与发热体的接触面积,又不至于间隙太小。把卸下来的原外热式烙铁芯的前端金属环切下来,再安在烙铁前端,并在中间安上一个2厘米长口径合适的金属管作为出风口。最后按其他网友的做法,在烙铁尾部安上进气口,然后用小气泵供气即可。
    第二种方案:用60瓦外热式电烙铁去掉烙铁头保留发热芯,在发热芯的内腔中加一个20瓦内热式烙铁芯,两烙铁芯之间的缝隙供空气流动,两烙铁芯并联做好绝缘,加上出风口,注意出风口的插入端和腔内的内热式烙铁头要保持一定距离,从保证空气流畅。再加上小气泵供气即可。

网友:
这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理论赶不上实际

网友:
功率比热风枪小那么多,却想实现热风枪的功能。
不如改小热风出口面积,减小风速,努力提高风的温度。可能会好些

网友A:
说了半天还只是思路?
去买个成品塑焊枪吧 比瞎折腾省钱

烙铁改小风枪已经在用了 对付小件SMT

网友:
在里面缠绕合适的铜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还只是思路?
去买个成品塑焊枪吧 比瞎折腾省钱

第二个方案已经制作成功,60瓦外热电烙铁内腔加一个20瓦内热式烙铁芯,挺实用的。因为制作过程没拍照片,所以只说一下方案。

网友(2020-05-17):
风枪不贵,改这个有点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