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树开新花,给x58主板加装usb3.0接口~~终于爽了

楼主(2020-04-15):
本人主力机是x5670+x58(联想工作站d20主板)+16G,虽然是洋垃圾,但已经完全满足我的工作、娱乐需要,唯一的缺憾就是只支持usb2.0,在拷相片、学习电影的时候速度慢得让人恼火!但由于拷大文件的机会不多所以一直忍着~~~
直到这两天机箱面板usb接口终于挂了!立马某猫入手pci-e转usb3转换卡一片、usb3.0机箱面板一片!

今天终于到货:

pcie转usb3转换卡,专门挑了nec三代芯片,比其他贵了8块钱(虽然是国产简版,但据坛友说兼容性更好,bug更少……)

带一个usb3接口和外接大d电源,不愁供电不足

背板还有两个usb3接口,但我觉得并没什么卵用,使用太不方便了……

usb3机箱面板,特意挑了这款usb3*2+usb2*2接口的!因为店家说usb3不能启动系统,只能进入系统后才能使用!我的主板前置usb2接口也坏了,所以选这个!

正面照,面板右边还有两个空位,可以再加两个接口~

装上机子,由于手脏,过程懒得拍照了。
win10自动识别了……

掏出我一直欲求不满的usb3移动硬盘~~复制~~复制~~
usb3接口读取速度

usb3写入速度

再看看另两个usb2接口的速度:
usb2读取速度:

usb2写入速度

总的来说,usb3的速度还行,起码比usb2快多了,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这下洋垃圾又能再战三年了!!

最后来张老树开新花的正面照,十几年的老机箱了,光驱留着是挡灰尘,接口还是ide的:

完。

网友A:
功耗太高了吧,我用L5640都嫌功耗高,待机就有100w了,数框框倒是确实挺爽的

网友B:
不错不错 哈哈
我还以为是是在主板上面加了个3.0...

网友C:
真的不如用后面插孔+绿联延长线拉到桌面,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D:
X58这平台想超频有那么点难度,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如用后面插孔+绿联延长线拉到桌面,我就是这么用的。

我的后面u3都接了延长线到桌面,转micro的,转C的,转A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哈哈
我还以为是是在主板上面加了个3.0...

这个就太折腾了,也没这能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耗太高了吧,我用L5640都嫌功耗高,待机就有100w了,数框框倒是确实挺爽的 ...

L5640X2的路过,有稳定又装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如用后面插孔+绿联延长线拉到桌面,我就是这么用的。

其实我这还划算,两条usb3延长线+2条usb2延长线也要不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58这平台想超频有那么点难度,太热了。。。。

我这个工作站主板,连超频选项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还划算,两条usb3延长线+2条usb2延长线也要不少钱的……

问题是,如果你要接个移动硬盘、SSD开卡啥的,你放都没地方放,耷拉着,难看而且不方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功耗太高了吧,我用L5640都嫌功耗高,待机就有100w了,数框框倒是确实挺爽的 ...

我2台,1台双路L5640,1台双路E5-2667v2,前年把L5640卖了

网友:
第一个usb口歪了

网友G:
我的G31+E7200+4G+IDE80G算啥垃圾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G31+E7200+4G+IDE80G算啥垃圾噢。。。。

真主力机吗?何至于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L5640X2的路过,有稳定又装B

我也是双路,不过超频以后太热,要上水冷才行,还是乖乖的默频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G31+E7200+4G+IDE80G算啥垃圾噢。。。。

换了吧,性能比上网本好不到哪里去,功耗高了那么多,太浪费,好歹换套H55或者H6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主力机吗?何至于此……

因为够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2台,1台双路L5640,1台双路E5-2667v2,前年把L5640卖了

我的双路L5640吃灰中,功耗太高了,现在主机用的AMD的1600,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工作站主板,连超频选项都没有……

X58要硬超加软超,就是超了以后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