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壳子组装一个1879充电板

楼主(2020-04-15):
米勒102的壳子,装1879充电板刚刚好,可以充4.2和4.35v,还有铁锂。
充电测试正常,没有盒盖上螺丝,孩子睡了,拿不到胶水,明天打胶盒盖。

楼主:
换了一个电源直接上3a了

网友:
1879需要恒流电源,不然来多少吃多少,有的电源会打嗝

网友:
串电阻可以解决打嗝

楼主:
没听见打嗝声音

网友A:
单节锂电需要恒流电源或串电阻,多节并联不需要的。因为按现在锂电的性能根本喂不饱电池,至于串电阻更不需要,1米长的数据线本身就有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我曾经也试过用xl6006、cn5711的芯片做1879的前级,但是发现如果用5v的电源来充,通过恒流芯片之后有压降,导致到达电池端电压低于4.2v,电池根本从不满电,要用5.5v或6v的电压来充就差不多了。而且用这些led恒流芯片来做前级,对于单节锂电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对于多节并联就明显电流偏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需要恒流电源或串电阻,多节并联不需要的。因为按现在锂电的性能根本喂不饱电池,至于串电阻更不需 ...

学习了,手边没有电阻和led可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需要恒流电源或串电阻,多节并联不需要的。因为按现在锂电的性能根本喂不饱电池,至于串电阻更不需 ...

想追问一下大佬,如果串联限流电阻,应该找什么规格的?我想吧电流控制在2a到2.4a之间

楼主:
r=u/i
5/2=2.5欧姆   找一个2欧姆的电阻串联在1879输入正极,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r=u/i
5/2=2.5欧姆   找一个2欧姆的电阻串联在1879输入正极,是不是这个意思?

0.5Ω,2W以上功率电阻

网友(2021-03-25):
1879充电板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