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热水器维修

楼主(2020-04-15):
林内热水器,型号为RUS-13FEK,带进水比例阀,2012年3000多买的,最近点火不畅,经常点火过程中灭火,跳出故障码72:熄火保护电路感应装置异常,或者11:点火不良。
网上搜集材料,这种情况其实不是真有故障,一般来说就是火焰传感器烧氧化了。

拆开,里面长这样,火小时只有一半点着,全功率时两边才都着:

火焰传感器,绿绿的氧化层:

维修很简单,用wd40喷了喷,餐巾纸擦了擦,另外用砂纸磨掉了一些黑黑的物质,不知是碳还是氧化层:

装好,重新点火:

每次都能点着,用到现在无任何问题:

既省钱又省时,除了安装和拆卸前罩时费了点劲,其余的维修时间不超过10分钟。

谢谢收看

网友A:
带进水比例阀?还有这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进水比例阀?还有这部件?

应该是混水比例阀,这种是真恒温,我在用的万和只有燃气比例阀,只能算伪恒温,温度控制精度比不上林内,不过价格也比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混水比例阀,这种是真恒温,我在用的万和只有燃气比例阀,只能算伪恒温,温度控制精度比不上林内, ...

我家的前锋恒温热水器,进气、进水开足,热水笼头如果开小了,水温越升越高,开大点水温才能恒温,但有时候用水不需要开太大,所以水温也恒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前锋恒温热水器,进气、进水开足,热水笼头如果开小了,水温越升越高,开大点水温才能恒温,但有时 ...

检查一下出水感温头和燃气比例阀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混水比例阀,这种是真恒温,我在用的万和只有燃气比例阀,只能算伪恒温,温度控制精度比不上林内, ...

万和的水箱也没有提到是用的什么材质,林内至少说了是无氧铜水箱。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带三段燃气比例阀。我家的型号比你这个老,

楼主(2021-11-02):
用了一年多,这故障又出来了,同样方法解决,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好像这零件不好买,至少taobao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年多,这故障又出来了,同样方法解决,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好像这零件不好买,至少taob ...

你搜火焰感应针,不过原装好像都是拆机件

网友:
同款热水器,加电后25秒左右滴声重启,滴声后暗屏。操作无效。无限重启。换淘的二手显示操作板,能正常显示,按键有用。但是,点火时候屏没有点火图标。实际水温也不随显示屏控制的温度变化。怀疑显示操作板何电源控制主板没有通信。整个过程没有故障代码。求指教。

网友(2022-01-10):
同款热水器,这款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奇怪。正遇到同样问题通电不点火无声音。还以为主板出问题了闲鱼上淘了一个主板还没到,感谢楼主

网友(2022-12-05):
顶一下,同款热水器,型号多了一个字母,13FEKa,金色面板,也是12年入手的,价格3850。最近出现开花洒噪声极大现象,用了十年了,故障慢慢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