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M2336显示器改LED背光

楼主(2020-04-15):
    手里有一台十年前的长城M2336显示器,尺寸23寸,分辨率1920*1080,是当年国产中比较早的高清显示器了,当然以现在来看,1080P的分辨率早就不算高清了,但在当年普遍都是1366*768的情况下,还是很不错的。背光使用的是CCFL灯管背光。最近使用中突然开机三四分钟后就黑屏了,然后关机再开机又会重复同样的故障,使用手电筒照射,能发现屏幕上有画面显示,怀疑背光电路损坏,拆机查看,背光电路控制IC用的是INL837GN,分析故障,可能是灯管老化电路保护了,短接芯片的14脚和15脚,开机后故障排除,但是画面偏红偏暗,亮度明显偏低,开机5分钟后才逐渐变亮。为了彻底解决问题,随从网上购买了LED灯条,改装成LED背光。

显示器的电源和背光灯驱动一体板

将LED背光驱动板使用双面胶粘贴在灯管变压器上面

按照线号表示,焊接好接线
红线VIN VCC为电源正极,12-26V,直接焊接在滤波电容的正极引脚上
ENA是开关控制,接到显示器板后第五引脚,电压控制3.3-5V
DIM是亮度控制,接到显示器板后第六引脚,电压控制3.3-5V
黑线是GND,接到滤波电容的负极引脚上

先接上灯管上电试一下,正常点亮,亮度很高,不能直视

接下来拆液晶屏

拆开电路板盖板

总共有两组四根灯管

拆出灯管不需要拆开液晶屏,只需要拆掉灯管的胶垫,胶垫可能是硅胶的,很柔软,没有老化,弹性很好,如果不容易取下来,可以使用镊子一点一点的夹碎,撕下来。

另一端也有胶垫,而且其中的两根灯管是通过导线穿过胶垫串联在一起的。这个胶垫使用镊子可以很方便的取下来。不容易取下的话就剪断导线。

灯管已经取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根

网上买到的LED灯条,这个灯条是24寸屏幕使用的,我的显示器是23寸的,需要剪短。

根据说明,灯珠是三个一组的,所以要剪下三颗。
(装好后才发现,虽然灯珠是三个一组,但是不应该剪掉三颗,剪掉两颗就可以了,虽然有一颗会不发光,但是长度会比较合适,亮度会比较均匀,剪掉三颗,长度会有些短,显示的画面在接线处的一侧显示会有些暗,也就是一边亮一些,一边暗一些)

插入LED灯条,宽度正合适,长度稍有些短,不剪的话会长出很多。

上下侧的LED灯条都装好了,使用电工胶布粘一下,防止线头松动和屏幕进灰。另一侧将拆掉的胶垫再装入就可以了,不需要胶带密封。

装好外壳

上电试机,亮度很高,比刚买的时候亮度还要高。屏幕显示正常,没有竖线和亮点。但是因为没有23寸的灯条,只能剪短,剪掉三颗又有些短,造成屏幕右侧比左侧要亮一些,不过不影响观看,不仔细看不明显。对于又强迫症的人动手的话,要一颗一颗的剪掉比较好。

整机功率为13.6W,改装之前是46W,功耗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前天改了一个LG22显示器,效果很好,有时间也发上来

网友:
满血复活,不错不错,同时还降低了功耗,一年还能节省不少电费。

网友A:
动力能力强支持一下,然而不推荐改装成LED背光。
主要是显色问题。
由于成本原因,这种灯条不可能会用显色90%-100%的LED。
CCFL灯管就不同了,虽然功耗比LED略大,但是其显色一般会在90%以上。

网友B:
我也改过,但是有两个问题。1.可能是我三年前买的灯珠是国产的,改完感觉有点偏蓝。2.这样改完亮度不能调节,万能套件只能调节液晶屏的对比度来控制明暗。当电视问题不大,但是晚上关灯还是会太亮。而当显示器就真是不行。貌似现在最新的LED驱动,可以通过买一个小板来单独调节背光灯管亮度来解决此问题,但缺点是这个小板需要装在外壳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过,但是有两个问题。1.可能是我三年前买的灯珠是国产的,改完感觉有点偏蓝。2.这样改完亮度不能调节 ...

这个颜色正常,画面效果比灯管的好太多了,灯管都老化了,颜色偏红偏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能力强支持一下,然而不推荐改装成LED背光。
主要是显色问题。
由于成本原因,这种灯条不可能会用显色9 ...

问题是现在不改基本没法使用了,电路都保护停机了。与其更换新灯管,不如换成LED的,颜色临时看比灯管的要好,灯管的属于暖光,LED属于正白光,改后没发现偏色,比刚购入时颜色还要好,亮度也高。这个本来就是普通的TN屏,达不到IPS的效果。

网友(2021-05-03):
我也有一这显示器闲置,一直感觉亮度不行。谢谢楼主提供的方法,准备改装。

网友:
我也改过,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坏了,不过是叫朋友店里帮改led和加电视板,用在看高清效果很好,色彩不错,
可接在电脑上色彩效果就差多,眼睛不舒服,没办法自己改回来,用回原来的液晶驱动板,
原来的液晶电源板也不用,接个12v转5v的模块给液晶驱动板,第一次接可能是接错线,
竟然把屏电路烧了,坏了个贴片保险和24脚的贴片稳压集成,X宝上淘个吹上去。
搞好了亮度比以前亮多了,按键上亮度也不好调,应该上led板的没dim脚,
用win系统的NVIDIAZI控制面板调就可以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淘了个二手27寸液晶显示器,拆开清理的时候发现ccfl的驱动板都烧得黑黑的了,于是花十几元买了套led灯条回来换上
原来的灯管不能直接抽出 要把屏拆散才能更换 最后的效果也是屏的右边明显比左边亮 不过用来看监控的 将就了

网友:
我还有台长城经典的V247,背光也不行了,是否也可以像这样更换成LED啊?

网友:
笔记本改过一次,结果屏幕坏了
老老实实买了个新的nt屏幕,不改了

ips的要求比较高,最好用高显色led,当然最好还是不改,或者租一个红蜘蛛,校准一下颜色
当然,一般不值得折腾

网友:
亮度不一样不是灯减多了,是PCB的走线太细了,线路损耗大的缘故。

网友:
我自己拆把液晶屏爆了,获得led2根

网友C:
楼主跟翻新电视的人一个路子啊,不拆屏,灯条放进去闷烧

网友:
之前改过一个22寸的戴尔,灯管烧了,改完之后色调凄冷无比,看久了刺眼,从此对改LED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跟翻新电视的人一个路子啊,不拆屏,灯条放进去闷烧

废物利用!能用多久都算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