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发电现在很成熟了吧? 农村太阳能灯耐用吗

楼主(2020-04-16):
读书时对太阳能发电非常好奇喜欢,看到太阳能计算器都想占为己有。  后来对其印象一直都是成本高效率低不实用
近些年,我这里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了太阳能路灯,晚上把门前照得通亮,对防盗应该有一定作用。

很好奇这些太阳能路灯质量寿命到底怎样? 里面还有锂电池,估计都是杂牌的,能用多少年就要换?

再看淘宝上的价格,也就一百元。真心便宜啊,想象不到。感觉一块太阳能板就值这个价了,还有电池,和灯呢。。。加起来能卖个几百才对。

照明功率那么大,电池能维持那么久,也没想明白。

我还有个朋友全屋太阳能了,家里照明,电视机,光猫路由,监控什么的通通都是使用太阳能供电,12V的应用太广了。玩的不亦乐乎。  停电时,照明,看电视上网都不成问题。

按理这么好玩,应该很多人在玩太阳能发电才对,但好像讨论的帖子不算多?

网友A:
你这说的现在都拆迁上楼了,哪来村里一人一户一院,反正是倒退八百。一家一片天空多爽,到现在上楼楼上都是人在拉屎

网友A:
太阳能还是不划算,全新投资长期看和用电差不了,除非你白得二手板子或者天合光能出来的测试板子   标称寿命都是骗人的,光伏厂内部消息。----看你有缘透露给你

网友:
是成熟了,价格也降下来了,效率也高了不少。不过受限于光照和安装条件,以及初期不低的投资成本,用的人还是不多。一般家里面积不大,发电量也有限,先发电储能,然后通过电池放电给设备,损耗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还是不划算,全新投资长期看和用电差不了,除非你白得二手板子或者天合光能出来的测试板子   标 ...

对对对,没人用的东西说明它就是没有市场价值

网友:
没有电源的地方可以考虑

网友B:
太阳能路灯还是很划算的!三年左右回本不过你得自己会做!我就自己做的,3.7V太阳能灯板一块,9.9包邮广告灯一个主要的是灯壳,磷酸铁锂炸药包4只两并两串!我的是超压,太阳能灯板保护状态电压时6.5V左右!炸药包串联电压是7.2V刚好串两个二极管每只降压0.7V共1.4V,7.2-1.4=5.8刚刚好是3.7V太阳能板最顶峰的亮度我的太阳能板是6V的分两组单独充一并电池总投资大概不到200全套下来亮度有40W光管这样子吧!满电不充电情况下可以亮足24小时,4天下雨没阳光情况下第五天大概可以亮5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现在都拆迁上楼了,哪来村里一人一户一院,反正是倒退八百。一家一片天空多爽,到现在上楼楼上都是 ...

大早上的,楼上老太太叮叮咣咣的,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还是不划算,全新投资长期看和用电差不了,除非你白得二手板子或者天合光能出来的测试板子   标 ...

这个啊,政府投资,或者不方便铺线的地方可以用,个人不差钱也可以,算下自家电费再考虑吧,反正初期投资比较大,电池维保也要花钱,另外还有自家需要有维护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路灯还是很划算的!三年左右回本不过你得自己会做!我就自己做的,3.7V太阳能灯板一块,9.9包邮广告 ...

和这个比,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还是不划算,全新投资长期看和用电差不了,除非你白得二手板子或者天合光能出来的测试板子   标 ...

我朋友准备投资并网发电卖电了,不过就是二手板子不一定能通过。

网友:
太阳能发电玩玩就行了,效率低,(航天卫星上的效率可能高点)成本高,不并网基本想回本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路灯还是很划算的!三年左右回本不过你得自己会做!我就自己做的,3.7V太阳能灯板一块,9.9包邮广告 ...

有点搞不懂,led灯头的功率这么高,尤其网上卖的太阳能户外灯动不动就一两百瓦以上,这几个小电池是怎么维持那么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搞不懂,led灯头的功率这么高,尤其网上卖的太阳能户外灯动不动就一两百瓦以上,这几个小电池是怎么维 ...

商家说的一两百瓦估计是光功率,就是说亮度能达到市电灯的200瓦的亮度,不是实际真实功率,我自己做的已经用了2年了,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搞不懂,led灯头的功率这么高,尤其网上卖的太阳能户外灯动不动就一两百瓦以上,这几个小电池是怎么维 ...

哈哈你去看看他们的200W是怎么来的!他们卖50W的相当于7W左右的球泡,所谓的200W大概相当于12W的球泡这样子!我自己做的亮度能达到日光管的40W左右而且能整晚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准备投资并网发电卖电了,不过就是二手板子不一定能通过。

二手板应该是过不了,只能自己玩。像天合光能早期电池板十年都换了,说明书理论20年,你说什么问题?

网友:
每家每户有太阳能灯的是村上有钱,送的,或者补贴一部分,不补贴的话,带杆好像2000多3000,我叔叔网上买的一百多的,灯我估计也就10多20w点样子,倒也用了2年了,通晚亮

网友C:
我们村安得是真的好,几乎没有坏的,应该有个四五年了,大路上路灯的全坏了,村里面的基本都没坏

网友:
小功率搞特价促销的时候买一个当庭院灯还是不错的,天黑自动亮,白天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村安得是真的好,几乎没有坏的,应该有个四五年了,大路上路灯的全坏了,村里面的基本都没坏 ...

看样子这东西挺值得买啊  尤其老旧居民区 小巷子什么的搞一个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