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夜修苏泊尔(SWF12P1A-150)电水壶

楼主(2020-04-16):
水开之后不跳闸了,想着应该是温控片生锈了,影响跳变温度点了,拆开一看,就是生锈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看照片说话。
整体外观

手柄下边有颗螺丝,其实这次维修不用卸它

商标

警告

异形螺丝

请出论坛神器

对症下药

底座三颗手柄一颗

看到温控片生锈了

温控总成

注意事项,这纸快掉了,也顺便粘一下

底座

指示灯是氖泡

近看温控片

请教这方面在行的朋友,有没有单独卖这个温控片的?

照一下线路走向,还原时不乱

卸下温控总成

很紧密,不好再拆

反过来

转接下贴

楼主:
这边两个温控片是防干烧的

这个结构是压接的,不好拆了,拆不好塑料就裂了,不拆了,看网上卖也都是卖总成

既然拆了就连上边也拆了吧,手柄取下

这里有两个颗螺丝

手柄座取下

光秃秃的

水壶里边塑料上有螺丝座

里边,这个黑色塑料块挡着蒸汽管,估计是只让蒸汽进,不让水进

蒸汽管,就是这个管把蒸汽导入到下边那个生锈的温控片上,温度到达之后弹跳顶开开关断电

这个就是水开后弹跳断电的温控片,生锈之后,弹跳的温控温度临界点就变了,应该是变高了,水开了也不弹跳了,顶不开开关

除了温控片生锈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聚集蒸汽的这个塑料框断裂了,聚拢不住蒸汽了,也会影响温控片的弹跳

把生锈打磨掉

另一面也打磨一下,轻轻地把生锈打磨掉即可,千万不要打磨太多,不然温控片就废了

这个聚焦蒸汽的框框也得粘粘,并把那个导汽管接口缠上生料带,接口的管子口有点敞了

缠好生料带,粘好框框

装上比划一下

这下管子接口密封良好了

那个白色的是用了一段牙签做加强筋

还原过程略。
测试效果很好,用了半壶水试验水开后5秒弹跳断电。

谢谢关注!

网友:
这种水壶已经淘汰,换新款带保温的吧。

不跳的原因一般是上盖漏气,管子堵,温控片塑料变形,变形基本上不好修。

生锈应该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这种要换整个总成,如果不想换就拆个常见的那种温控,把金属片调换下。

网友:
温控片技术含量挺高的,这是精度问题,1800W大功率,不弹开的话就会一直烧到你起火,还是换掉吧,不知道苏泊尔有没有替换配件。

网友A:
前年吧俺原来有段时间水壶有毛病,壶底倒没生锈,故障未接电,重新上硅脂,温控片弯曲度不够吧,刚开始修好几天(反正不到半月又坏,大冬天修麻烦,差点想换买个了,想想到货起码4-5天,死马修下吧,加大弯曲度后,直到现在故障没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年吧俺原来有段时间水壶有毛病,壶底倒没生锈,故障未接电,重新上硅脂,温控片弯曲度不够吧,刚开始修好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两个温控片是防干烧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像单买0.X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