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蚊拍,小铅酸电池的。

楼主(2020-04-16):
拆个电蚊拍,小铅酸电池的。

网友:
把他改了吧

网友:
使用频率不是很高,等电池不耐用了换个18650,

网友:
改成锂电就安逸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加大功率,打苍蝇,马上夏天了,苍蝇很可恶,现在都有了。

网友:
   加大功率,换正规的质量好的电磁炉电容,那就不是打苍蝇了,那就是烧苍蝇可,鸡肉味,嘎嘣脆。

网友:
用料太坑了

网友:
能改成防身工具不

网友:
好像比我的还垃圾. 我换了一块电池.

网友:
看来是准备换锂电了

网友:
使用频率高的话,换锂电耐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铅酸版本电蚊拍,改完锂电池后发现不能用,查故障发现是升压器线圈击穿,只能再买一个2节五号电池款式,冬春天不用时取下电池。

网友:
直接换成锂电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