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6A可调电源板改10A,一时大意,日常炸鸡

楼主(2020-04-16):
之前咸鱼淘了两套可调电源板,到手后卖家才说不包好坏,结果都是坏的,还好都修好了,然后测试的时候一套30V10A,另一套30V6A,大概对比了下电路板一模一样(炸鸡预警),10A跟6A区别不大应该是限制成6A了,
可调板的维修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490&mobile=2

电压调到5V后短接输出,电流最大只有6A,然后看到电源板上有电压电流微调,

调了下确实有变化,电流调到7A多一点点突然一阵嗞啦火花,吓我一跳,隔壁房间媳妇都跑过来了,,这个电源板保险外接的,一时大意也忘记接灯泡了,结果日常炸鸡,

ntc电阻爆了,看了小型场烟花,好吧,先修复电源吧,拿表检测一下,整流桥击穿,开关管击穿,驱动电路完好,
牺牲的小伙伴们,还有个四分五裂凑不起来的ntc电阻,好吧,去找备件吧

备胎上场

整流桥参数低了点,不过也够用了,这电源满功率也就300w多点,4A整流桥够用,
备件换上后,这次记得串上灯泡了
通电,电源工作正常,继续未完成的使命

上电之前把调流电位器先复原了,不然还得炸
测试电流还是6A,然后分析了下,应该是电位器调过头了,这个电位器没有限位,结果调空了,所以引起失控炸鸡,这次就没调了然后仔细看了下调流电路,觉得应该是阻值的问题,由于自己的另一块主板已经装机,就去群里另一位群友发了个电位器部分的照片做下对比,一对比就发现了问题

我的电位器串联的贴片电阻是470欧他的是820欧,

既然问题找到了那就换电阻呗,继续找备胎,

换上之后

群友帮我量过电位器跟电阻串联后的阻值,刚好920欧
然后我也调到920欧,上电测试,这次电压调到1V,短接输出,电流从最低起调,最高10A

测试OK,焊点清洗一下1干干净净才对嘛

好啦,再就看什么时候给你也找个壳壳安家吧
最后上的他兄弟住的房子吧,熬不住了,睡觉去囉

网友:
很好的板子
很好的技术
实在没忍住
反手给个赞

网友:
谢谢分享。。。。。。好电源也。。。。。

网友A:
谢谢分享,我24¥包邮买了一套一样的,还没折腾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24¥包邮买了一套一样的,还没折腾它呢

我可是亏惨了,你的还有链接吗,我要回回血

网友B:
最后那个图安泰信的电源上的电压电流表求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是亏惨了,你的还有链接吗,我要回回血

看记录卖了一百多套,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记录卖了一百多套,下架了

好吧,看来我是上错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记录卖了一百多套,下架了

我那个电源板50,调节板7.5,还不包邮,嘤嘤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个图安泰信的电源上的电压电流表求链接。

快来捡漏【可调电源控制板。   led显示板】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It7Z1Pcg1g9€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个图安泰信的电源上的电压电流表求链接。

黑车,自己掂量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修好一个充电器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网友D: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很响吗?但不要吓到媳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修好一个充电器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

巅峰倒不至于,心里会小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很响吗?但不要吓到媳妇就行。

声音不大,下意识后退椅子拖地声音大

网友:
总结经验,提高水平!

网友(2023-02-18):
不炸一炸管技术怎么能提高

网友(2024-09-09):
这种可调电源电压板子可靠吗?

网友(2024-10-15):
失败乃成功他妈

网友(2025-01-17):
好手艺,已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