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继续玩彩屏,原来是选错了,这下速度提高了10倍!

楼主(2020-04-16):
以前驱动这个彩屏,速度很慢,用的8266,我想也不该这么慢啊!
刷一瓶需要3.7秒

用来显示立方体,根本转不起来,一跳一跳的,拍照都拍不全
,因为在拍照瞬间,有的部分还没画出来呢

碰巧能拍个完全的

原来是我选择的是软spi初始化,所以速度很慢!
后来选择了硬件spi传输,速度大大提高

刷屏快了10倍以上,只要300毫秒了,虽然也不是很快,但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画一个点需要多少时间呢,大致是30-40微秒,其实也不快
用写点的方式来刷屏,会比直接刷屏慢很多

再顺便画些图形

液晶亮度设置很低,节能减排嘛!

最后是立方体动画,基本流畅

画一帧需要多少时间呢?大约50毫秒,就是每秒20帧的速度吧

还有没有提高空间呢?

网友A:
用FSMC并行口拖拖的100帧每秒。

网友:
艰人,赶紧分享你的细节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FSMC并行口拖拖的100帧每秒。

FSMC+DMA,无敌了,设置成循环刷新,显示图形不变根本不消耗CPU时间。图形改变只要计算图形数据填充到指定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DMA,无敌了,设置成循环刷新,显示图形不变根本不消耗CPU时间。图形改变只要计算图形数据填充到指 ...

这个模式传输速率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式传输速率多少呢?

几乎可以跑到TFT屏幕的时序极限。
这玩意就是纯硬件机制,不会受到CPU拖累,也不会脱累CPU。
你忘了我之前搞的那个屏幕驱动啦?DMA+SPI直接快到能让屏幕花屏,当然是因为跑到了信道极限信号完整性不能保证引起的,但是也说明了这种方式真的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式传输速率多少呢?

废话少说,赶紧看看官方的文档里面的硬件描述部分,看看有没有DMA或者类似的2D图形加速机制,用的好刷屏不是问题。你现在这种低端的软件刷新实在太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话少说,赶紧看看官方的文档里面的硬件描述部分,看看有没有DMA或者类似的2D图形加速机制,用的好刷屏不 ...

哈哈,英文太差,看不懂啊

网友C:
这种小彩屏 速度再快就要并口了
可以刷到控制器反应不过来

网友:
大彩票一般是rgb,手机的那种屏幕是高速差分串口(类似sata硬盘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彩屏 速度再快就要并口了
可以刷到控制器反应不过来

我这些单片机都没有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