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镁棒不跟壳子连接,直接扔到热水器里行不行?

楼主(2020-04-16):
本来打算更换用了3年多的热水器里的镁棒,结果”排污口“就是塑料壳子上的一个盖子,里面没有那种镁棒的螺栓头,热水器铁皮壳也没有开孔,镁棒可能是在罐内安装的,然而里面弄不了,只把镁棒扔到罐里面管用不呢?见到的镁棒都是通过螺栓固定在水罐上的,不知到是否必须如此?

网友A:
不可以,小心电化学腐蚀,会把你的外壳锈穿孔。

网友:
多少应该跟壳体金属部分相连,镁棒作用是牺牲阳极,跟水质无关,在镁棒消失过程中保护壳体不锈蚀。

网友:
看两头,有的在加热管附近,有的在另一端

网友:
用软线连接也行

网友:
网上买镁棒的地方有带镁棒螺纹的纯铜螺母,
我的以前也没有,买镁棒的时候顺带买的配套螺帽

网友:
用不锈钢丝绳 绑到加热管上吊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小心电化学腐蚀,会把你的外壳锈穿孔。

这个用镁棒,就是比罐体活泼,才拿来用的。直接放进去,顶多消耗镁棒快,咋会外壳锈穿呢?

船舶外壳防锈,有的部位就是直接连接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