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近突然用到qq的远程桌面,结果鼠标点不动,键盘也没反应

楼主(2020-04-16):
如题,有同学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QQ就是这样。太正常了。有些是出于安全考虑。比如你用QQ远程退出对方的安全软件杀软之类的。就会没有反应。建议使用向日葵和TeamViewer

网友:
多半是:网络连接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win10吧 点不动但是人家操作能动,软件的问题,换向日葵什么的吧

网友:
关掉防火墙并退出所有杀毒软件(360或腾讯管家等),在远程控制时,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会强制接管远程软件某些权限,防止恶意造成的后果。建议使用TeamViewer  ,向日葵不建议用,效果远不如TeamViewer。

网友A:
是因为牵扯到bug10的安全级别提高了
防火墙问题
只能用TV或者向日葵吧
内网的话,用内网远程工具或者微软自带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牵扯到bug10的安全级别提高了
防火墙问题
只能用TV或者向日葵吧

好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