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车载HUD抬头显示器,顺便维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04-16):
车载HUD显示器,通过反射将行车信息投射到前挡玻璃上,可以显示实时油耗,车速,电压,水温之类的
最近车内总是听到轻微的叽~~~~~~~~的长鸣,很轻微,但是一直有,很烦人,以为是音响有问题,最后发现只要把这个断电就没有了
就拆开看看吧

很好拆,表面的膜揭开就行了,四颗螺丝固定

里面很简单,就一块电路板和LED灯组成

罪魁祸首就是这颗小喇叭,拆下来后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复原,装机

网友:
最好检测一下蜂鸣器是否存在问题,换一个比拆掉强,拆掉了,报警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A:
为啥报警呢  应该深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报警呢  应该深入了解下

不是报警,是一直很轻微的响,不仔细听不出来,估计是啥干扰了

网友B:
如果开始刚装好的时候没有这么问题的话,感觉机器上的电容要跟进下,毕竟这东西白天太阳晒着的时候实在太热了。建议进行预防性维修,更换所有有极性电容。免得故障严重的时候电源跑飞修无可修

网友C:
这个数据从哪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据从哪读的?

连接车上的OBD接口

网友:
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最近一直想整个这玩意儿把12年老车升个级,都看的眼花缭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始刚装好的时候没有这么问题的话,感觉机器上的电容要跟进下,毕竟这东西白天太阳晒着的时候实在太热 ...

这个建议不错,车子断电后这玩意会自动断电,叽-----的声音也会消失,应该是不会再耗电了。

网友D:
看上去只适合低速高扭的雅力士和长活塞面包车,不适合保时捷法拉利等高速低扭万转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只适合低速高扭的雅力士和长活塞面包车,不适合保时捷法拉利等高速低扭万转发动机。 ...

是啊,转速最高才5000,时速还不能超199公里

网友E(2021-09-09):
这个显示效果如何,特别是白天强光的时候

网友:
我在用一个,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示效果如何,特别是白天强光的时候

完全没问题

网友F:
你这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问题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问题的人啊

我们没技术的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