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固态硬盘SD120GBS500

楼主(2020-04-16):
台电固态硬盘SD120GBS500
单位的电脑,开始是有时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后面是重新安装系统正常一段时间,装几次发现是固态硬盘问题,重新买了个新的,这个拆开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资料读取出来,

网友:
台电一生黑。

网友A:
30分钟通电大法 先看看能不能读出来,不能的话 只有找专业的弄 要有pc3000的软硬件

网友:
对台电 没什么好感  电子垃圾生产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分钟通电大法 先看看能不能读出来,不能的话 只有找专业的弄 要有pc3000的软硬件
...

谢谢分享,有些资料要拷贝出来

网友:
以前大品牌,现在不行了

网友:
2258XT可以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处理

网友:
台电就是电子垃圾制造者

网友:
重要资料竟然放固态硬盘上面?而且还是个黑片王子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捡到的,一切正常。

网友(2021-12-02):
台电固态真LJ,我也是同款故障不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