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来一个车灯:12V的COB示宽灯,简单得不要不要的!

楼主(2020-04-16):
很简单的一个灯,看接口可以直接代替原车灯
个头自然也差不多

封装偏了一点

顶面

里面两侧的LED管芯

36欧的限流电阻

透明封装料是软的

小板子上标记了COB,应该是两串两并的
过孔连通两侧铜箔作为触点

板子挺厚

12V点亮
估计应该不到1W的样子

点亮的管芯

两侧同时发光

反接不亮,有正负

最低点亮电压约为9.7V

看这简单结构,这种灯就是在灌胶的阵列模具里放灯板固化而成,估计都是作坊出品的

话说这电压怎么像3串的,微亮时限流电阻压降也不会太大,搞不懂了

网友A:
这个是挺简单的,电阻限流。

网友B:
简单有简单的好,裕度足的话,稳定工作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
应该是4个串联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挺简单的,电阻限流。

是呀,功率小,很多问题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C:
黑盒子求赠送~

网友D:
这种纤维板的基本上就是没有散热的了,估计就算0.5瓦的总功率都无法长期工作,不过示宽灯长期工作的机会不多

网友:
简单的才耐用故障率成比例降低。

网友:
省电,字数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有简单的好,裕度足的话,稳定工作也是非常好的

主要还是功率小,基本不用考虑散热了

网友:
没想到还是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纤维板的基本上就是没有散热的了,估计就算0.5瓦的总功率都无法长期工作,不过示宽灯长期工作的机会不 ...

示宽灯只要是晚上开灯就会一直亮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纤维板的基本上就是没有散热的了,估计就算0.5瓦的总功率都无法长期工作,不过示宽灯长期工作的机会不 ...

这是利用pcb 和透明的灯壳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灯座散热。散热效率取决于这些的总面积。即使是pcb 和硅胶也比空气导热好几千倍,这么小体积的灯珠,用铝板也好不了太多。

网友:
这种LED小灯不亮就反向再插

网友:
电阻限流简单实用成本低,卤素灯的改成这个也不错

楼主:
从电压看不大像,4串再低也要10V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确实太山寨了。。。。

楼主:
居然见多识广的雪MM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盒子求赠送~

就是打算用那几块钱的数控板来新做个黑盒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