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性价比杀手!59元特安斯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真有效值真4位9999显示

楼主(2020-04-16):
又撸了两块无敌性价比的特安斯万用表,都带真有效值,便宜的手动挡32,1999显示的3位半,功能和做工都不错,贵点的自动挡59块,最看重的是9999显示的全4位,真是无敌价了,昨天到手,打开小测小拆了一下,非常喜欢,简直是大爱。

(普及一下1999显示、9999显示:1999显示等不能显示全部4位数字,都被称为3位半表,比如锂电池电压4.175V,1999显示的3位半万用表第一位只能显示数字1,所以屏幕显示电压为4.16V,在9999真4位显示的万用表可以显示4.175V。三位半表便宜,真4位表或者四位半表就贵了,比如UT61E)
包装盒:

取出来,左边是手动挡801A,右边是自动挡801C(说明书还在盒子里):

背面,红色部分都是软胶的,有挂孔和表笔卡槽:

801A正面:

801C正面:

角上有标志,大爱的9999真4位显示:

屏幕上膜还没揭掉,后面开始测试的时候就把膜揭了:

档位和按钮,手感不错:

背面:

侧面:

顶部LED照明灯和NCV感应天线:

小灯亮度一般,不过用得上的时候还是停管用:

表笔卡在背面槽里,不乱:

拆机之前先简单试用一下,感受一下4位表9999显示,一个5V电源:

电阻:

还是电阻:

电容:

NCV感应电测量,距离大约30公分左右开始闪灯鸣响,距离越近闪烁和声音的频率越高,一共4档:

靠很近的时候4挡全开,蜂鸣和闪灯连续不断:

试一下二极管档测量LED灯珠,没点亮的时候:

正常点亮:

准备开拆,先剥下外面一层红色软胶保护套:

打开背面4颗螺丝,就分开了,两节7号电池的电池仓,是用卡簧顶在电路板触点上的:

电池仓卡簧和电路板触点:

整体正面看一下,硬封芯片好评,元件规整,做工不错:

下面一些细节图:

硬封芯片上丝印特安斯自己的标志: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14

补充内容 (2020-5-2 09:07):
如果帖子里链接失效,可以点击huigu头像,查看huigu最新帖子内容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不是牛屎,好样的

网友:
确实不错,对比了电压基准和电阻基准,精度非常好,接近4位半的水准,说明厂家很用心,有空研究下开启测温功能

网友:
关联是芯片是硬的,这就无敌了

网友:
已下单801C,到手试试。毕竟不是牛屎。

网友:
这个价钱的确算是性价比很高的四位数字表

网友:
49元特安斯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

网友:
最近万用表很多

网友:
性价比不错,不知道ic真实型号是啥

网友:
去年好像也是这个价

网友:
手头已经三块万用表了,让了

网友:
机!49元特安斯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真有效值真4

网友:
49元特安斯万用表

网友:
49元特安斯万用表到手小拆

网友:
竟然没看到牛屎。

网友:
[工仪] 多图拆机!49元特安斯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真有效值真4位9999显示

网友:
第一眼看成了特斯拉

网友:
非常喜欢,简直是大爱。

网友:
9999显示真4位表这个价格宇宙无敌!

网友:
哪里买的?这个价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