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数字万用表DT890 7106芯片是好是坏?

楼主(2020-04-16):
故障现象:数字万用表DT890直流挡测9V电池显示值只有实际一半左右。
档位在200MV位置测量7106电压:1--26脚电压9.35V,1--32脚电压6.2V,26--32脚电压-2.6V,36--32脚基准电压200MV。
是否可以判断7106损坏?

网友A:
先看看基准电压的电位器分压电阻啥的

网友B:
自校验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芯片没事,把36脚基准电压调至100mV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基准电压的电位器分压电阻啥的

总觉得这个V+电压太高,查资料正常值2.8V偏差0.4V,现在已经6V多了,这个电压是7106内部产生,所以觉得与分压电阻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校验一下就看出来了

如何自校验,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自校验,能说详细点吗?

把7016的in+接基准

楼主:
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in+接基准显示99.9正常吗?

楼主:
换了一个7106故障依旧,看来7106没坏。最新发现有两个档位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量值正常,V+2.68V也是正常,基准电压100MV;其他档位无论哪个V+都在6V左右,基准电压上升到200MV,测量都不准了。没图纸真的很难修了,万用表是贵阳无线电二厂的早期产品DT890。

网友:
引用 楼主:
in+接基准显示99.9正常吗?

标准100,实际99.9 没毛病

网友(2023-07-07):
我的这款表用了这么多年,除了黑包装盒破旧了,外壳摔裂了又粘上,表笔线焊点断了重焊过,一切正常。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感觉那时候的产品质量真好。现在我已经退休了,这表还好好的,出厂说明书、保修卡也都在。

网友(2024-09-10):
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几乎相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