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麦盒子5V2A电源适配器没有输出

楼主(2020-04-16):
掉地上跌了一下就没有输出了,拆开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的毛病

网友:
可能有虚焊,各分立元件和连线补焊一下看看。

网友:
高频变压器最不耐摔,看看有没有断腿

网友:
最 严重的是,变压器 摔断输出引线了。现在的产品不比以前的,要小心侍候

网友:
开关变压器引脚那里的铜箔好像都断了两根了,刮掉绿油补焊上,再仔细检查AC输入端的共模电感底部有没有损伤,引线有没有断,如果没断应该就OK了

网友A(2021-08-30):
这个充头 为什么不能充苹果,而且换过很多线都不行,挑线严重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头 为什么不能充苹果,而且换过很多线都不行,挑线严重

大麦盒子的充电头 有几个版本,我记得黑色的一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