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计划安装一套手机信号放大设备

楼主(2020-04-16):
农村老家信号不好,接电话都得出屋外,很容易没信号漏接,咨询下专家们
淘宝上有卖信号放大设备的,可用不
计划买那种带八木天线的版本,安装在南平房顶上,信号放大设备用电和线路都放南平房里,发射天线放南平房窗子或者房檐下
平时人主要在北边东西厢住,求问这可行性多大,信号能有改善吗
北正房是红瓦斜顶,上下安装不方便,还考虑辐射问题,平时在屋里信号也不是弱的一点没有,时有时无的,向南信号好,往南百十米可以用4G了
房子在村头第一排,除了树木向南没有大的遮挡物

图画的粗糙点, 见谅了各位,需要有大神给点建议,还有安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感谢!!!

网友A:
用多个无线路由器或无线AP 反正现在的手机都支持WIFI 直接用wifi就行了
用wifi来解决手机联网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对,用 4G+或volte的,省心!

网友B:
室外天线用八木还是对数周期天线问题不大,都属于高增益强指向天线,架设时调整最近角度和方向就行。关键是室内吸顶蘑菇天线,房屋多就得用1拖n的放大器,和n个蘑菇天线,室内吸顶天线属于全向天线,小范围覆盖好,基本没有盲点,但是增益一般也就3dbi,覆盖距离不会很大,所以要看你们家覆盖范围需求选择多个室内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天线用八木还是对数周期天线问题不大,都属于高增益强指向天线,架设时调整最近角度和方向就行。关键是 ...

我是想把天线架在南屋顶,放大器在南屋里取电,吸顶天线在南屋内或者南屋外屋檐,手机在北边屋里有信号就行,小院子也不大,而且是薄墙
吸顶天线只能放室内吗

网友:
我买过150块左右,就是放大2G的,感觉还行,带8木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天线架在南屋顶,放大器在南屋里取电,吸顶天线在南屋内或者南屋外屋檐,手机在北边屋里有信号就 ...

吊起来3米放哪儿都行~

网友:
房顶钢筋多信号屏蔽了,有那种外面一小天线里面有个类似路由器的东西,中间用同轴线连接,帮朋友买过好用,里面机器放最中间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个无线路由器或无线AP 反正现在的手机都支持WIFI 直接用wifi就行了
用wifi来解决手机联网问题比较简单
...

人家是打电话用的,又不是单单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起来3米放哪儿都行~

吸顶天线、放大器、八木天线之间有距离要求吗,什么是自激效应,实际距离要保持多大啊

网友:
顶天线要在信号塔方向,如果楼用的钢根少室内的最好用平板天线,不能对着顶天线两个要不同方向。

网友:
Femto站,一头接网线,另外一边就有信号

网友:
先别急着买放大器,先投诉运营商试试,说不定运营商调整一下就行了。
我老家农村就是,移动联通信号都没问题,唯独电信不行,断断续续的投诉了两次信号好多了,虽说还是不满格,但打电话上网没问题了。

网友(2020-11-10):
老家也有同类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