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计算机装两个网卡分别连内网和外网,如何避免外网路由到内网

楼主(2020-04-16):
一台计算机装两个网卡分别连内网和外网,如何避免外网路由到内网

网友:
请具体说说网络结构
两个网卡分别是什么ip 地址和网关

网友:
可以通过配置静态路由实现

网友:
用route add -p命令添加静态路由

网友:
实现方法很多!

1. 双操作系统。一块网卡安装驱动, 另一块不安装驱动。
2. 双硬盘。
3. 最简单的,双电脑主机噻~~~

网友:
4楼的正解

网友:
添加路由正解

网友:
别搞双网卡,出事追责说不清。
要安全还是两台电脑内外网物理隔离。
或者自行淘宝“二口网络切换器”。这个也算物理隔离开了。

网友:
最好双电脑,不然说不清楚的。

网友:
装双系统,一个系统对应一个网卡,禁用另一个网卡(修改注册表,禁止用户启用)。

网友:
保密性质,还是2台电脑,要不出事儿算政治问题,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
这么说吧,避免路由还是可以的,只是并不能阻止恶意程序的影响啊。

要不那根外网网线到网卡之间加一个几十元的tplink 的普通路由器隔开一下,就死也路由不了了。

不过还是物理隔离才是最佳办法。

网友:
静态路由即可~

网友(2020-06-01):
双硬盘加隔离卡,很多政府单位标配

网友:
公安网和互联网别瞎搞。我们单位以前就是用所谓的隔离网卡,后来全部配两台以上的电脑。

网友:
发个了GA两个字 居然提示要审核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