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高手,请教苏泊尔电压力锅一直加热不跳保温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高手,家里的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D6A-100最近罢工了:
1.先是煮饭烧焦,过了几天,就完全不加热了,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2.上周有空,拆修了一下,发现185度温度保险阻值为3点几K(正常值接近0欧),某宝买回同值保险换上,一直加热不跳保温;
3.底盘热敏电阻实测值为93K左右,顶盖热敏电阻实测值为110K左右,均在控制板处测得;(准备晚上加温看看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
请教各位高手,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感谢!

网友A:
盘底热敏电阻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楼主也不上图,那个电阻安装有位置卡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上图,那个电阻安装有位置卡定的吧?

更换后按原来固定方式固定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底热敏电阻先换一个试试……

换了还是不行,一直加热不转保温。

网友:
那估计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了,换控制板

网友(2020-06-10):
控制板上的的与底板温感配套的分压电阻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还是不行,一直加热不转保温。

检查下压力开关……

网友:
对头,检查压力开关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