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钣煲哪款好

楼主(2020-04-16):
    自己想买一款适用的5人饭量的电钣煲,价格大概在300至500元吧,请问哪个牌子哪个型号好?请推荐,谢谢了!    董大姐的大松到底怎么样?美的的小家电始终不放心,电钣煲到底怎么样?

网友:
买松下的好了,到商场里

网友A:
不要美的的啊
千万别买
换成电压力锅吧
买个松下的

网友B:
董大姐人高马大,豪气千云,大松品牌,堪比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董大姐人高马大,豪气千云,大松品牌,堪比格力,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美的的啊
千万别买
换成电压力锅吧

  美的很多小家电都是贴牌,质量不放心!兄弟,松下价格贵呀

网友:
    现国产品牌都可以!

网友:
松下不贵,长寿好用

网友:
买松下低端IH电饭煲,六七百块就可以了,原先我帮亲戚买过一个。国产的那个小家电不靠谱。

网友:
买电饭煲必须买IH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