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考茨怡HM-1A治疗仪

楼主(2020-04-16):
在废品站捡的。变压器交流输出10伏。治疗输出端电压:10伏交流。

网友:
看着标签就高大上

网友:
10V交流电直接电人

网友:
电子针灸仪??现在的好像比较复杂了。至少有很多保护了

网友:
我估计峰值电压应该很高,好像我小学时父亲说万用表测量的电压为有效值,一般不是峰值电压。要看峰值电压需要示波器,或者分压电阻器,加音频线和GoldWave录音波形。

网友:
看就知道包治百病。。。。。。。

网友:
这种的还应该有一个类似电热毯的带电热丝的绑带,一头插在这个东西上,就是热敷而已,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山寨了。。。。。

网友(2020-07-28):
小心触电啊,有点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