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联通定制光猫HG8321R无线光猫拆机

楼主(2020-04-16):
话不多说,装联通宽带送的HG8321R,到手直接拆!菊花照:

侧面照:

开蚌照:

进入正题:

裸板菊花:

裸板远观图:

近一点:

再进入一点:

全根直入:

拆解完毕!多谢观赏!

网友:
这是百兆还是千兆的

网友(2024-09-01):
后期出的竖口的啊,这个内存也是64m么?网口是一个ge一个fe么?

网友:
光模块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这只猫,不带无线吧?

网友:
那个斜着放的是网变吧,难受死了,别的板子上面网变都是整整齐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