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利用8266diy一个手机开启单元门禁的小工具

楼主(2020-04-16):
小区单元门禁经常忘记带卡,家里没人的时候呼叫邻居很是麻烦,现在用了俩方案来解决这个麻烦:
1.安卓手机通过nfc模拟门禁卡,这个方法快速便捷,开门效率高,不过如果遇到带加密的门禁卡模拟起来会比较麻烦,苹果手机不越狱暂时没办法模拟。
2.家里的分机是带主动呼叫主动开门,有一间开门按键,考虑使用8266模块模拟按键动作实现远程开门。
现已实现通过机智云app控制模块远程开门。图片后期闲下来再发

网友:
手环  手表  手机都行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个帖子,改造家中分机,在楼下按密码,分机给主机开门信号。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个帖子,改造家中分机,在楼下按密码,分机给主机开门信号。 ...

有链接没?没搜到

网友:
室内对讲系统开门按建接WIF模块,在楼下按门号后,手机app控制WIF模块接通开门键就可以开门了。这种办法最省钱,技术要求低。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粗暴的想法,在门铃的喇叭上接个光耦,然后把光耦另外两级接到开关上,只要一叫门铃就开门,是否可行

网友:
还不如直接去买个NFC手机超薄贴片,往手机背后一贴就行了

另外,我昨天复制我家的加密卡,发现真是简单,1分钟搞定,不要被网上说的那个教程吓着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简单粗暴的想法,在门铃的喇叭上接个光耦,然后把光耦另外两级接到开关上,只要一叫门铃就开门,是否 ...

你试试,跟你玩

网友:
怎么实现,有程序吗?

网友:
今天华为手机nfc卡包实验,小区门禁卡能够复制,防盗门指纹密码锁的卡复制不了,提示复制卡号后能够复制,但是开门时很难开,试10次能开一次,灵敏度很低,但是只负责卡号也能开门是隐患

网友:
大门是打开了那电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