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电开关就铆接方法

楼主(2020-04-16):
手电长期存放,

内部两节电池漏液导致开关损坏,厚厚的白色粉状物,一开始用白醋浸泡开关,可以清理大部分粉状物出来,
后期把开关打开进一步清理,发现铝座铆接的弹簧被腐蚀之后不能锁紧,失去作用!
以前是用铜片做底座,中间焊接弹簧,然后用双面胶将底座与铝座粘合,但操作手感不是太好

现在将开关完整拆开,想重新铆接,需要如何操作呢?
开关需要铆接部分如图

腐蚀的铝座

打理后

侧面

弹簧

开关原来的样子

现在要做的是吧弹簧重新铆接一下,求操作方法

楼主:
想好了,铝座凸起打磨平,直接铜片焊接弹簧就可以了

网友A:
数码之家的人把人家卖电筒的搞的不好经营,幸好还有不是数码之家的人。

网友B:
铜片和铝片在一起,会加剧铝的氧化反应,长时间会出现白色粉末,铜铝一般不会混用的,要换的话,用不锈钢片;把弹簧焊接在不锈钢片上,剪成圆形,和铝的大小一样,中间挖个孔。

网友C:
你那个是铜的还是铝的,铝的可焊不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铜的还是铝的,铝的可焊不上呀!

纯铝要用石蜡隔绝氧化层,铝合金需要对应的烙铁助焊剂。我的手电开关肯定焊接不上,需要的地方打孔拧螺丝,尽量拧在导电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的人把人家卖电筒的搞的不好经营,幸好还有不是数码之家的人。
...

你这个太喜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片和铝片在一起,会加剧铝的氧化反应,长时间会出现白色粉末,铜铝一般不会混用的,要换的话,用不锈钢片 ...

我的意思是用3m双面胶把焊接好弹簧的铜片粘贴在铝座上,双面胶不坏,开关就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铜的还是铝的,铝的可焊不上呀!

原来铝座,现在吧弹簧焊接在铜片上,然后把铝座打磨平,最后粘结

网友:
一大一小不好搞,焊锡不行吗

网友:
中间钻个孔,攻丝,上螺丝加垫片压住弹簧。。没用过这样的开关,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低温焊丝把弹簧直接焊底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3m双面胶把焊接好弹簧的铜片粘贴在铝座上,双面胶不坏,开关就不坏 ...

你这样做,相当于弹簧和铜片是一起的,与铝片是隔一层双面胶,相当于负极绝缘了,电筒怎么亮呢?弹簧压在电池的负极,应该接电筒的外壳的,其实想办法连起来也行。

网友D:
这种后盖开关形式太多,有些居然取不下来,能介绍下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相当于弹簧和铜片是一起的,与铝片是隔一层双面胶,相当于负极绝缘了,电筒怎么亮呢?弹簧压在 ...

这个手电拧紧了点亮,明白了吧,弹簧顶电池负极,铜片接触电池仓端面,接触上就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后盖开关形式太多,有些居然取不下来,能介绍下经验吗

昨晚才发现的,后边胶帽可以摘下来,然后还可以轻松装回去,用尖嘴钳把胶帽里边的铝柱用力一拔就下来

网友:
屯的手电真够多的

网友:
想办法焊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才发现的,后边胶帽可以摘下来,然后还可以轻松装回去,用尖嘴钳把胶帽里边的铝柱用力一拔就下来 ...

后面胶帽下是开关,有些是胶粘的,各种结构不同,还有其他见绍吗?谢谢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