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GS27转子坏了

楼主(2020-04-16):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博世GGS27 的转子坏了,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型号的转子,想问一下各位有哪种型号可以替代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转子哪里坏了呢?

网友:
转子目测没发现坏,万用表量量线圈,做个专用工具清理沟槽,轴承看看坏了没。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了 每两个换向器铜片 其中有两片之间的阻值有点高了,试机器时候发现火花稍微有点大 !

网友:
1200号砂纸打磨换向环,用钢锯条做个专用工具清理沟槽,检查轴承。转子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哦哦 好的 谢谢

网友:
我的LG,直接烧了一片,哎,切混凝土,基本都是干趴了

楼主:
24片换向器中 其中两片不通 试机器火花大 估计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