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请教】慧荣2246XT intel 开卡

楼主(2020-04-16):
小白请教下开卡的问题。收了些矿难的机器,准备搞几台NAS完,向自带16G SSD写入IMG的时候出现异常,导致SSD用各种工具(PE下DG等)都无法删除分区跟格式化。
主控是:2246XT
闪存是: intel的128Gbit的一颗16G的MLC

开卡不用短接就可以识别到,按照操作设置好,写卡的时候失败,提示“C_Pret_LowerCapacity(3D1)”。

求教下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操作?感谢

网友A:
报错大意是实际容量低于设置容量,就是容量没设置对,既然是单颗16G,那就手动设置一下容量16G,冗余选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大意是实际容量低于设置容量,就是容量没设置对,既然是单颗16G,那就手动设置一下容量16G,冗余选1/32 ...

感谢回答,已经设置了16G了哦,冗余是默认的1/32

网友(2021-05-28):
C_Pret_LowerCapacity Fail(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