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rx570矿卡bios分享

楼主(2020-04-16):
不知名的rx570矿卡bios分享给大家,看造型和世面上的磐镭最接近,刷过其他bios,gpu频率始终300不会变!这个原厂bios性能正常,就是风扇转速高,要是有哪位吴彦祖能改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A:
风扇转速可以用微星的小飞机,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网友B:
不来一个接口的照片?

网友C:
什么价格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速可以用微星的小飞机,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黑苹果没有小飞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格入的啊?

金手指有损,26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来一个接口的照片?

一个hdmi,三个dp,还有一个dvi有焊盘没焊接口

网友:
驱动里面就可以调转速

网友:
AMD驱动就可以调节风扇转速,还有核心和显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苹果没有小飞机呀

没用过黑苹果,IOS有AMD的控制中心吗?那里也可以改,但在Windows上经常掉配置,所以我才选择微星的小飞机

网友D(2020-10-31):
这卡还有卖没?来个链接或者关键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卡还有卖没?来个链接或者关键词

现在新显卡和二手卡都是高价,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显卡和二手卡都是高价,不要买。

收到。感谢!

网友(2021-08-10):
好多币  买不起!

网友:
AMD的卡,干啥都不爽,连个CUDA都不能计算。

网友(2022-11-28):
什么颗粒的啊

网友(2024-07-17):
这个BIOS支持海力士颗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