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胜利vc9805校准方法

楼主(2020-04-16):
闲鱼35收来的故障表,不能开机,后更换开关按键解决问题,测试发现温度档偏高、电容档短接底数很大。主板上有很多电位器,不知道那个对应那个档位,求大神告知校准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一共看到12个可调电阻,我的天啊~~~
那个VRAC应该是校准交流电压的,其它的就要看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看到12个可调电阻,我的天啊~~~
那个VRAC应该是校准交流电压的,其它的就要看电路图了。
...

是11个吧,ac那个我知道,其他的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1个吧,ac那个我知道,其他的完全看不懂

看重复了一个

网友B:
1、左边VRT1---VRT4是微调电阻,不过要小心调,调高了很难调回去。
2、VR1是直流电压调零、微调,VR2、VR3以及右上角VR4是对应不同档位进行微调。
3、电容是通过RFE、RhFE2几个元器件来调节,底数大不容易解决,可以尝试更换片旁边电容解决,换了也有,不过要好一些。
4、第一张图右下角就是调温度的,不过得从200度开始校,与电容一样有低数,不容易解决。

胜利表就这样,胜在稳定,要注意的必须用无感螺丝刀去调,金属螺丝刀调不好;另外PCB上螺丝的松紧对精度影响很大,一定要注意力度,PCB板轻微变形,精度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左边VRT1---VRT4是微调电阻,不过要小心调,调高了很难调回去。
2、VR1是直流电压调零、微调,VR2、VR3 ...

谢谢指导,我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左边VRT1---VRT4是微调电阻,不过要小心调,调高了很难调回去。
2、VR1是直流电压调零、微调,VR2、VR3 ...

不对吧,Rhfe那3个电阻不是调电容的,是提供三极管β测试的偏置。另外几个因为没有这块表不敢轻易下结论。
积分式转换器的直流电压也不用调零

网友:
是不是4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
9805A+不是四位半,9807A+才是四位半,留下两张9805A+刀位图给坛友参考下。

网友:
第一先记录各个电位器当前位置电阻值,然后开机从第一个开始调整,然后看各档位有无变化,慢慢你就能找到门路

网友C(2021-02-21):
我感觉右下角那个FR 可能是调电容的  有些表电容档用F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右下角那个FR 可能是调电容的  有些表电容档用F标识

说错了,是右下角VRF

网友D:
应该是左下角四个调电容,电感的,200微法档一个,20微法档跟以下一个。其他两个调电感!有底数,也有可能是测量芯片坏了

网友E(2021-05-21):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左下角四个调电容,电感的,200微法档一个,20微法档跟以下一个。其他两个调电感!有底数,也有可能 ...

VRT1-VRT4是调整温度的,VR1-VR4是电容电感精度调整,VRF频率精度调整,VRAC交流电压、电流精度调整

网友(2023-03-26):
引用 网友E:
VRT1-VRT4是调整温度的,VR1-VR4是电容电感精度调整,VRF频率精度调整,VRAC交流电压、电流精度调整
...

补充一下,黄色200欧姆的vrref可调电阻是调整直流电压的

网友(2023-05-08):
短接电位器看看数值变化情况!,来判断电位器的功能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