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稳压保护电源

楼主(2020-04-16):
外观看似不错,也挺重的

楼主:
拆开凉一节,做功无语

网友A:
应该是初级和次级有特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组合,实现大概稳压。如果要稳压更准可能得用升降压交直交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初级和次级有特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组合,实现大概稳压。如果要稳压更准可能得用升降 ...

嗯就是抽头切换,不过没有单片机,那个年代不会用这么高级的玩意儿,就两颗4069六非门当比较器用切换绕组~

网友:
外观这么大个,我还以为是马达驱动的呢。

网友:
小时候电力供应不足,夏天村里经常电压低,环宇大脑袋就黑屏了。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玩意儿属于古董级的了吧?

网友B:
从来没用过这种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用过这种玩意。

钱多的没地方花的,整个来装逼

网友C:
跟我那年捡的差不多啊。

网友D:
面板倒是挺漂亮,可元件怎么都东倒西歪的。这小身板会有3300VA?我那个几十斤重、从地下室搬到楼上把我腰都闪了的大家伙才标称3000V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倒是挺漂亮,可元件怎么都东倒西歪的。这小身板会有3300VA?我那个几十斤重、从地下室搬到楼上把我腰都 ...

你这个是正品,我那个山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那年捡的差不多啊。

和我这个同字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