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胡折腾~科麦斯小胖纸加装PWM调速器

楼主(2020-04-16):
跟疯买了一个科麦斯小胖纸电磨,该电磨不是调速款,但电机个头劲头都比调速款大,于是就果断跟疯。这款小胖子电机不咋地,抖动厉害,估计是转子没有做动平衡,想要调速,就买了一个数显PWM调速器,这个调速器我准备把它个电源搞在一起,等找到合适电机再换个好电机,玩呗!!!求打赏M,谢谢支持!!!

网友A:
32,76啥单位?

网友:
传说中的酱油贵过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啥单位?

估计是占空比吧

网友B:
捡螺丝做汽车系列?我现在打磨头都没撸,等活动,只配了一个3mm的钻头玩玩,忘了说是绿钻,接可调电源调速就行了。没可调就5V,9V,12V换着用。

网友:
真牛,典型的不差钱,几块钱一个的调速器才配这个磨

网友C:
我做了个调光调速的,成本不到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螺丝做汽车系列?我现在打磨头都没撸,等活动,只配了一个3mm的钻头玩玩,忘了说是绿钻,接可调电源调速 ...

其实吧,酱油贵过鸡了,即使贵不过,也差不多是等值,只不过这款电磨店家做活动拉下价格而已,总之,想玩既算也可不算,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个调光调速的,成本不到10元.

牛!哈哈!

网友:
五块撸了一个调速的,没劲,手一捏都停了,现在没头子,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吧,酱油贵过鸡了,即使贵不过,也差不多是等值,只不过这款电磨店家做活动拉下价格而已,总之,想玩 ...

这才是玩家!不单单是为了使用

网友:
绿魔稳定多了

网友(2020-06-02):
电流显示还是电压显示?

网友:
俺是用维修电源来作调速,方便快捷

楼主:
哇、我的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