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鸟们推荐台功放机

楼主(2020-04-16):
请老鸟们推荐台功放机,要支持模拟输入输出,支持无源音箱,支持蓝牙、K歌混响。无需其它太多功能,体积小简单就好。价格1000以内,谢谢!

看了很久,最终买了这款,体积较小,我要的功能也齐全,外观还比较简洁,到手后试试

网友A:
喜欢折腾自己买蓝牙版加d类功放,做个好壳子。不喜欢折腾某宝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折腾自己买蓝牙版加d类功放,做个好壳子。不喜欢折腾某宝有现成的。 ...

自己不懂DIY功放,某宝水又深,品牌或DIY作者又太多,才想咨询大神。

网友B:
直接上咸鱼,经典好功放,材质又好,价格又实在。你的预算价格可以买到功放机皇。

网友:
成品机1000以内没什么好货

网友C:
7498e芯片,蓝牙8645模块,自己组合一下就好,全平衡输入输出,音质好功率大

网友D:
一定要纯功放   音源可以带蓝牙什么的

网友E:
车机应该可以胜任

网友F:
这是干什么用?个人k歌推荐拉杆音箱带蓝牙话筒输入带电池,听音乐住楼不需要大功率,别墅档次不够,商用预算不应该卡这么严格啊。带模拟输入输出蓝牙输入强力推荐带蓝牙车机,价格实惠质量好,想k歌再加一套一百多的调音台,就是直播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干什么用?个人k歌推荐拉杆音箱带蓝牙话筒输入带电池,听音乐住楼不需要大功率,别墅档次不够,商用预 ...

就家里那头母老虎偶尔K歌或看电影用用,二手也可以,体积小简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咸鱼,经典好功放,材质又好,价格又实在。你的预算价格可以买到功放机皇。 ...

有推荐的吗?就家里那头母老虎偶尔K歌或看电影用用,二手也可以,体积小简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98e芯片,蓝牙8645模块,自己组合一下就好,全平衡输入输出,音质好功率大 ...

不会自制啊,有推荐的吗?就家里那头母老虎偶尔K歌或看电影用用,二手或DIY的也可以,体积小简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纯功放   音源可以带蓝牙什么的

有推荐的吗?二手或DIY的也可以,体积小简单就好。

网友:
数码交易区坛友卖的回音壁找好一点的买一个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机应该可以胜任

我现在就用车机, 用的歌乐车机,带什么箱子好啊、

网友G:
闲鱼直接淘个二手的,国产先驱860, 进口的就安桥

网友:
我也搞了二个车机,客厅、书房各一套听音乐;比我的老古懂--山水音响使用频率高多了(主要是平时也开不了大声,怕扰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闲鱼直接淘个二手的,国产先驱860, 进口的就安桥

这种老功放按键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
1000买品牌功放也就是多个漂亮壳子。淘宝找好点商家买个LM3886的吧,要求再低点就LM1875,再低就数字功放。看看伟良,东西还行。
再补充一下,睿韵ms88,那个功放,停产后单独出售300。
卡拉ok功能还是买个外置的混响吧。合在一起的连山寨好像都不做了

网友:
对于音箱1000都算不上,更别谈音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