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牛插线板坏了,拆开修一下

楼主(2020-04-16):
用了几年的插线板突然挂了,拆了看看

楼主:
这东东烧了,直接短接吧,哈哈哈,这种懒人接法可以吗?

网友:
烧得有点黑,洗洗

网友:
那白色的是温度保险吧,那蓝的是压敏电阻吧,这样接会不会接触不良呀,上点锡吧

网友:
我的也烧了,,,直接剪了短接

网友:
过流了。。。这个温度保险过流也会烧。。。建议短路的时候把旁边压敏拆了(小心过热自然)

网友:
插座上还有这个东东,第一次见

网友:
可以短接。那个温度电阻过流是会烧掉的。。。

最好蓝色器件拆了,万一可能短路过热自燃。。。

网友:
温度保险烧了,压敏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温度保险 压敏电阻 插座里第一次见。

网友:
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A:
压敏电阻有很小比例的自动失效可能,为了避免压敏电阻失效产生热量带来的危险,所以必须使用温度保险丝串联并良好耦合,即使压敏电阻出现问题,温度保险丝能够熔断切断电源防止火灾
楼主这样一拧,相当于把压敏电阻并联在零火线之间,如果压敏电阻失效,直接炸片或失火(不过还有热缩管保护)
某些厂家有整合温度保险丝的压敏电阻,安全性要高得多
公牛的牛皮吹得远比实际性能要大,一颗压敏电阻功效被夸大太多,有误导之嫌

楼主:
好的,今天继续拆了剪掉,本来想着没问题的,听各位大佬的,安全第一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有很小比例的自动失效可能,为了避免压敏电阻失效产生热量带来的危险,所以必须使用温度保险丝串联 ...

这是缩水,以前我有个电线硬邦邦的埋了咕汰的这样的里头利利索索带线路板那种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