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系统迁移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6):
现在的系统是安装在128G的铭瑄SSD上。之前是60G的SSD,通过系统迁移过来的。
当然系统迁移过来有一点问题,就是程序安装在机械盘上,系统桌面快捷方式在迁移后不能用。这些都好办。

现在从本坛fanallen处购得一块120G的SLC固态。原来的128G固态没分区,使用率50%左右。
先直接迁移,显示成功,但不能用。就是不成功。

因为对电脑不是特别懂,觉得是不是迁移会连同空的部分也迁移,这样新盘就不够了。把源系统盘扣除20G空的另占一个区,这样源盘只有108G,比目标盘小。结果同样。如图示:

用这个盘启动,下图显示时间极为漫长,就是显示正在准备桌面,有好几分钟。

中间有过重启

好不容易结束,显示的是这个。桌面什么也没有

也曾重启过,也曾忽略,因为装了好几次,不管怎样做后边都一样,如下。
ctrl+alt+del。启动任务管理器,输入explorer.exe,调出桌面,如图示

这个跟我原来电脑上很不一样,我原来的电脑桌面很多乱七八糟。
点击“计算机”,不能运行

通过开始进入程序,发现有的能打开

但不能访问硬盘。

最终放弃迁移,改为用U盘安装,结果能成功。

楼主:
倒数第二幅图应该插在正数第三幅图后边

楼主:
大家觉得系统迁移对与重装对硬盘有何不同?

网友:
直接GHOST不香?

网友:
硬盘换了不同品牌的驱动都变了,当然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把原系统ghost到新硬盘上?会用ghost安装盘,不会把系统盘ghost到新盘上。ghost到新盘上与系统迁移有和不同?迁移不成功,ghost感觉也够呛吧?

关键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原系统ghost到新硬盘上?会用ghost安装盘,不会把系统盘ghost到新盘上。ghost到新盘上与系统迁移有和不 ...

先进PE把原来系统盘GHOST备份到其他盘,比如E盘,然后换上新盘,分区格式化好了;在恢复GHO即可。

注意GHOST用新版的,对K4有帮助。

网友:
这活让你折腾大发了,简单活复杂化了,做GHOST前把硬盘的驱动改成标准模式驱动,电源管理模式也改成标准电源,然后做成ghost对刻,或者做整机ghost镜像。然后在ghost到新盘(新机器)里,因为硬盘和电源采用的标准的驱动,所以只要进去重新打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这活以前经常干,电脑更换主板,又不能安装新系统。

网友A:
重装系统  不香吗?

网友:
直接GHOST啊,盘对盘,只要以用容量不大于目标容量即可克隆。当然在网吧,管理400-500台,个个搞迁移,迁移到神马时候去了,直接网络GHSOT,然后睡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B:
他那个像是盘符不对的样子

网友:
ghost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  不香吗?

原因说了很多朋友还有别的看法,但我肯定要保留自己下边的真正理由:

原来的系统上安装了ESET公司的nod32,忘记了去年还是前年,忘记了从何种场合获得了10年激活码。一直能激活。而办公室的两个台式一个笔记本(古老的)、家里的一个台式两个笔记本(包含孩子的),搜激活码先用百度,后来无解了。后来用英文搜,后来得到的也都不行,再后来搜日文的。英文、日文搜能用的时间都很短。

最后坚持比较长的使用俄文网站(不懂俄文。但至少俄文网站用户名密码还是英文)。现在那几台都不能nod32激活了。凑合按了一下微软自带的。但nod32能做到的微软的杀毒根本不可能。

就为了这个nod32,一定要系统直接迁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像是盘符不对的样子

这个不是自动分配吗?怎么改?迁移的时候,我是把机械盘拔掉,原来的SSD系统盘分为C、D两个,目标盘不就是E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自动分配吗?怎么改?迁移的时候,我是把机械盘拔掉,原来的SSD系统盘分为C、D两个,目标盘不就 ...

你看你的桌面上有不能识别的图标,
没迁徙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办,ghost应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的桌面上有不能识别的图标,
没迁徙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办,ghost应该好用 ...

这是正常迁移的结果。不能识别的,都是程序,安装在机械盘,桌面是快捷方式。自然不行了。包括也在固态上的IE。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C:
ghost,分区到分区,不会有问题,我做了好多次这种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ost,分区到分区,不会有问题,我做了好多次这种操作了

主要是没用过的对细节不特别了解。准备实验一下,看看我的设想对不对:

1、先把现在的系统盘分区,分出20G空的,剩余部分就低于目标盘容量了。
2、在现在系统盘上安装ghost程序,是安装还是直接考入?总之放到系统盘上而非机械盘上。
3、关机,拔掉机械盘,更换目标SSD。
4、重启,先进入原系统,是不是运行ghost就有分区到分区?

pe盘倒是有,内带ghost的系统,但不是我这个的,是买来的。这样还用这个pe盘吗?

没用过的开始了电脑就暂时不能用,问题也没法查。所以先尽量问清楚

网友:
旧盘和新盘都挂上,用U盘PE启动,在PE里运行ghost,选择分区到分区。

楼主:
看看我的pe系统盘
刚刚安装过涉及的图拍的
从U盘启动,这个样子

下边这个图好像就是选择安装时候出现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进入pe系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