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华帝-VATTI燃气灶,改供电系统

楼主(2020-04-16):
以前的老式固话机供电由邮局提供,气表水表由气或水推动计量,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固话机得插电源,计量表也得有供电系统才能工作了。我家现在用的气表就得用4节5号电池才能供气,里边有个电磁气阀,默认是关闭的,装上电池才能打开,燃气灶一样也得用两节1号电池才能使用,同样也是因为里边有个电磁气阀。这情况下如果发现电池没电不能工作时很挠头,一个是耽误事,另一个是比较费钱,所以,决定改造一下供电系统,既省事又省钱。
初步方案是平时有大电时,用大电,大电停时,用1865升压供电。

想着应该很简单,实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不少事,曾一度怀疑把气灶电路弄坏了,所以才有了拆开燃气灶的这些照片。

看照片说话吧,第一贴全部是失败的,就是因为实验不严谨,因为干电池的问题而判断失误,才把气灶大拆。因为当时费劲不小而没成功,比较懊恼,在推翻重新设改造时也没照片。

第二贴是后来补拍的,所以只有成品照片,没有改造过程,不过,这些简单的线路,大神们应该一看就懂。

上照片

初步方案原理图

准备的改造材料

5V升压板(实验证明这个电压电流都达不到要求,电磁阀启动电流很大)

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粘了散热片

正面

开关

6V电源输入插头

准备用这个降压并兼发光指示,实验证明不行,电流达不到

当初选定的盒子太小,没地方安装开关,用木块做开关基座

有工具就是好,挖洞挖槽很方便

看位置还行

用这个做输出

这是同事让修的黑盘,黑片没法修了

无字黑片

用它当插头

后半部截取下来

鼠标线分成两组,一组5V(6V)给气表供电,一组3V左右给气灶供电

组装好后试机没成功,突然发现气灶不打火了,为了判断是改造电路问题还是气灶本身问题,用干电池测试,结果发现仍不打火,这下可是心里烦透了,改造没成功还把气灶弄坏了。
(后来才发现就是这对气人的电池让我判断失误的,一节电很足,另一节0.2V左右,已经扔掉了)

转下帖(别插楼)

论坛出现问题了,我明明占了二楼,也上传了照片,提示发表成功,但是,怎么没有了呢?

到站务中心反映,说是要审核,刚通过了,发现图片顺序不对,改变了一下图片顺序,又要审核,第二帖子总算出来了,可是我也重新发了一遍在9楼。

唉,看来这个气灶跟我有仇,发个帖子也给我找事。

楼主:
因为气人的干电池,判断失误,大拆燃气灶,本来是不用拆它的,搞电子的还是要严谨些好,当初如果我两节电池都测试一下,就不会大拆这个机器了总体结构

控制电路在这里

这个方盒子下边是电磁气阀

气阀

高压打火电极

控制电路板

一层透明果冻胶,密封防潮

到这里还以为电路是坏的,在用稳压电源测试电流时,突然听到细小啪啪啪的高压打火声,终于发现电路板没坏,这才返过头来去测试干电池,于是才发现有一节没电了。
因为两节一起买的,很难想到一节满量,一节没电,因为买来就几乎没用过呀。

当时心情不好,也就没再照改造过程,直接上成品说明吧,蓝灯表示1865充满了

换了个大电流的6V电源,TB上说2A的结果一测也就1A吧,反正能用,也不争究什么了

输出线换成了4P插头,分两组,一组6V一组3.3V,向上去气表,向下去气灶

气表这里用两个金属片插进电池座簧片缝隙中

4节5号电池还留着,以备不测

新改造的,盒子也换了,开关和插座及4056板都装在一个洞洞板上,螺丝固定,升压板也改成2A可调整的了,调在6V输出

蓝色表示充满了

电池升压供电时,用七彩发光管做指示,防止忘记关闭把电池耗尽

七彩色,视频不好办,多几张看看吧

这个是蓝色不太亮,因为4056和升压板的灯都太亮,太刺眼,里边垫了一层纸,灯光比较柔和了

气表外观没改变

再来一组充电时的照片,这张红色是正在充

这个蓝色是充满了,因为4056充满自停,经测试停充时电流才4MA多点,就当做大电指示灯吧

当时手工画的原理图,塞在盒子里,以后维修参考

电脑上再画一遍,看得清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帖呢?快点发,看后续

网友:
家里的燃气灶用1节1号电池,可以用1年半以上;气表4节5号用2年以上。懒得动。

网友A:
用一节18650电池接一个二级管降压就能搞定,电池用完换一节充好电的,换下的再次充电备用。这样不更简单?

网友:
鼓励动手精神 ,支持。

网友:
半个小板凳儿。准备好瓜子儿。后排坐着。
瓜子都吃完啦!

网友:
电磨铣刀不便宜啊!

楼主:
拆开后总体结构

控制盒子

这个方盒子下边就是电磁阀

露出电磁阀

高压打火电极

控制板

一层果透明果冻胶,

一直到这时候还以为电路坏了,用兆信电源测试电流检查故障点时,听到细小的啪啪啪高压打火声,这才发现电路没坏。于是返回头来再去测量蓝丰一号干电池,才发现其中一节没电了才0.2V,这可是买来之后没怎么用的呀,而且,测电池时正好测量到电量足的那一节,所以根本就没怀疑干电池的问题

电路板没坏,把气灶组装起来,静下心来再重新改造,推翻前边的,全部重来。盒子也重新TB了一个,6V电源也买个大点容量的,升压板换成2A可调的,输出换成4P接头

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新的6V电源,TB说是2A的,实测只有1A,不过能用

4P接头分成两组,向上6V去气表,向下3.3V去气灶

气表这里用两个金属电极托插在电池座电极缝隙中

4节5号电池还留着,以备不测

输入插座,4056都装在一个洞洞板上,用螺丝固定

开关和七彩灯用另一块洞洞板固定

当初手工绘制的电路图,塞在盒子里,以后维修时参考

视频不好弄,多拍几张看七彩灯颜色

这张是蓝色,因为灯太亮刺眼,里边垫了张纸,光线比较柔和了,这个蓝色时间短,不好抓拍,放大可以看到

气表外观没有改变

这张是正在充电

这张是平时的样子,停充时电流4MA多点,不用给电池加开关,这电流不是充电电流,是灯电流,停充时电池没电流,所以不用加开关。

电脑上画了原理图,看得清

又重新上传了一遍,不知道到几楼了。一会在一楼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节18650电池接一个二级管降压就能搞定,电池用完换一节充好电的,换下的再次充电备用。这样不更简单? ...

我就是这样用的,充满电用了很久还有点,打火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节18650电池接一个二级管降压就能搞定,电池用完换一节充好电的,换下的再次充电备用。这样不更简单? ...

我用的是一个老化鼓包的手机电池,同样串二极管,已经半年没充电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伙计太能折腾。

网友:
太能折腾了,搞这么麻烦!再说燃气灶没人检查,可是燃气表有人检查的呀!肯定不让你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我改过,电流不行,直接用一个32650磷酸铁铝加保护板就行了,很稳,我之前用18650加2个二极管,现在改32650非常耐用

网友:
楼主的燃气灶真干净

网友:
气表4节5号电池我用南孚电池用6年了还在用,我觉得气表很省电,就是电池自放电造成没电。我也是用华帝燃气灶,2个1号电池买来自带用了1年,后换一次南孚也是1年多,现在也一个18650直接供电,一个4056充电。

网友:
从2014年至今天,表中4节5号电池,讯达H9一节5号电池,从没换电池,工作正常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就冲着一堆线也不值得。煤气表用5号电池,煤气灶用3节5号转1号的转接筒挺好,5号电池购买方便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