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GO锂电风机,56V无刷控制器

楼主(2020-04-16):
咸鱼上买了个锂电风机没有控制器没有电池,到家后用电调试了下15V3安电流风量就好大!不知道56V什么样。

网友:
用电动车电池

楼主:
咸鱼上有控制器,请说要原装电池。那就不划算了!有大佬介绍一下子!

网友A:
用电动车控制器驱动试试 前提是支持五霍尔的

网友B:
多少钱入的,我也有个大炮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的,我也有个大炮没电池。

128包邮,要想能用可能还要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动车控制器驱动试试 前提是支持五霍尔的

我估计电动车的控制器转速慢,已经在拼多多买电动扳手的无刷控制器,大艺款的!

网友C:
我也入了一个EGO的5750,你如果不用原厂控制器的话是发挥不出来这个的威力的。因为这个功率接近3000W!!,你说用那个国产控估计连500W都没有
有卵用???你这样玩还不如买大有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一个EGO的5750,你如果不用原厂控制器的话是发挥不出来这个的威力的。因为这个功率接近3000W!!, ...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一个EGO的5750,你如果不用原厂控制器的话是发挥不出来这个的威力的。因为这个功率接近3000W!!, ...

按那个开关参数计算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啊

网友:
这机器造型老科幻了

网友(2020-12-10):
这个是要用背包电池的款式,600cfm风量的。我入了它家650cfm那款,目前最大的型号,不过出风口和油管视频上看的同型号机器的不一样,所以电机是不是650机器上的电机不得而知,应该是拼装机。

网友:
楼主应该多买一个, 绑在背上,然后可以起飞了!

楼主:
准备原价出掉,有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很明显实物跟参考价格里面的不是一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一个EGO的5750,你如果不用原厂控制器的话是发挥不出来这个的威力的。因为这个功率接近3000W!!, ...

哪有那么大,按官网的使用时间计算,现在风力最大的型号650,最大功率也就12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实物跟参考价格里面的不是一个东西啊。。。

第一图是网上找来参考的,二图是卖家图,

网友:
模型电调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