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为什么自己做的收音机天线效果差?

楼主(2020-04-16):
上次用路由器天线代替收音机天线,
坛友们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今天用普通的漆包线做了一条。接上收音机试机。
效果也不理想。

漆包线长度75cm。

用笔芯缠绕。

接上车机试试。
效果没改变。

拉伸后稍稍好点。但是杂音大。
以前的原车天线就不是这样。
但是用手握住天线,立杆见效。

最后送上今天的收获。

网友:
没有用带屏蔽线的。。。。。。。。。。。。

网友:
够粗够长才好吧
建议加个天线放大器,或者换个灵敏度高的机器

网友:
效果最好的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

网友:
这小天线,笑死

网友:
一根电线就行,拉直了别绕圈

网友:
你上网搜一下FM天线的制作就知道你做的为啥不行了

网友:
fm天线的最好用拉伸杆效果才好。路由的波长太短天线不能用于收音机

网友:
拉一根75厘米的直线即可,大约为四分之一波长。

网友:
你弄一根单芯粗一些的铜电线(8号铁丝也可以),75厘米长,插在那个接口处,就可以了。

网友:
天线很有讲究的,我是不懂。

网友:
既然手摸可以那就割二斤肉挂上去不得了

网友:
看到了一条趴着的虫子,哈哈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圆珠笔芯里墨水有金属离子导电,先换里面清晰很干净的签字笔芯管,再不行换直线铜丝天线。

网友:
这是什么果子?

网友:
天线是有讲究的,找根电视,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效果会让你滿意的。

网友:
你拿根粗铁丝插上去不好么

网友:
最理想是做个振子天线

网友:
你的车车可能心里骂你了:MMP,这么难看一条小辫子,没脸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