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 角磨机碳刷上铜片没了还有用吗

楼主(2020-04-16):
碳刷上铜片没了

网友:
那个只是用来和铜卡子相接的,没了就没了呗,直接焊在铜卡子或者把碳刷的铜线在铜卡子的某个位置夹紧就行了

网友:
找个铜片把现卡在碳刷架的铜外围即可

网友:
还是找个片焊上吧,铁弹簧导电不好吧

网友:
换了吧,已经没用了,导电铜片掉了。自己找到铜片焊上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加一截铜线

网友:
2元买个对应的碳刷就行啦!没有对应的就买大一号砂纸打磨一下铜片剪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