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经解决】一个养生壶出现诡异故障,解决不了。请教解决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已经在各位的指点下,顺利解决问题了。总结的帖子是:思维定势带偏了维修思路,忽略了一个小电阻导致许久找不到问题所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97
(出处: 数码之家)

=======================================================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着他的壶送来让我看看。通电没有反应,也没有声音和灯光。非常郁闷。我拆开看看,发现用的供电方式是非隔离阻容降压,我不知道该怎么测量电压了?因为找不到直流“地”。另外,我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KW01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还有那个MCU的1脚,28脚电压,交流电压都是224V。我的天。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这么高啊?是不是那个单片机烧坏了?不知道为什么KW01L的输出端,为什么不是5V呢?查询了一下资料,说是输出5V的直流电压。测量一下,发现不是。3端的电压是交流档测量是224v,直流档测量的是308V左右。我都是把负表笔放在交流零线上测量的。

我以为那个双向可控硅和KW01L的芯片坏了,就买了两个回来换上了。发现换了也是不好使。通电没有反应的。电容各个元件都看起来是正常的没有鼓包的。保险丝也是好用的。真是奇怪了。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非常感谢了。
--------------------------------------------------------------
该问题已经解决,请看另外的一个帖子的总结。

网友:
不会你就侧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啊,这个总可以吧

网友A:
按板抄线路图分析会快点!

网友B:
上面有四个躺着的电解电容,测测他们两端的电压嘛

网友C:
这肯定是电源问题了,把图1右上角黄色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D:
楼主既然知道是阻容降压,居然会找不到地?低压滤波电解的负极一般就是地了啊,不用分什么零线的。

热底板,测量时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知道是阻容降压,居然会找不到地?低压滤波电解的负极一般就是地了啊,不用分什么零线的。

热底板 ...

明白了。就是那个EC3电容负极就是接的单片机的1脚,估计就是地了。电容另外一端接了一个电阻,接单片机28脚,估计就是电源VC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四个躺着的电解电容,测测他们两端的电压嘛

最左侧的那个470UF的电容的两端电压是0.17,应该是5V的才对。看来是有问题。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板抄线路图分析会快点!

我抄了电路图的。花了两天,断断续续的才画好了。哈哈。第一次接触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电源问题了,把图1右上角黄色的电容换了再说。

明天看来得去电子市场买个电容去了。手头没有这样的呢。

网友E:
你的这个供电电路和这个帖子里的估计一样,20楼有我的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供电电路和这个帖子里的估计一样,20楼有我的分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 ...

非常感谢。我看好像很像的。只是单片机不一样而已。供电电路很相似的。

网友F:
一般电容容量减少了。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F:
一般电容容量减少了。

对滴,先干了那个黄色的电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