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经解决】养生壶的诡异故障,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开贴总结

楼主(2020-04-16):
前几天一个朋友拿着他的壶送来让我看看。通电没有反应,也没有声音和灯光。非常郁闷。我拆开看看,发现用的供电方式是非隔离阻容降压,我不知道该怎么测量电压了?因为找不到直流“地”。另外,我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KW01那个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还有那个MCU的1脚,28脚电压,交流电压都是224V。我的天。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这么高啊?是不是那个单片机烧坏了?不知道为什么KW01L的输出端,为什么不是5V呢?查询了一下资料,说是输出5V的直流电压。测量一下,发现不是。3端的电压是交流档测量是224v,直流档测量的是308V左右。我都是把负表笔放在交流零线上测量的。

我以为那个双向可控硅和KW01L的芯片坏了,就买了两个回来换上了。发现换了也是不好使。通电没有反应的。电容各个元件都看起来是正常的没有鼓包的。保险丝也是好用的。真是奇怪了。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非常感谢了。
----------------------------------------------------------------------------------
问题解决:
发现一个电阻本来是2.7欧姆(色环是红紫金金,不是红棕金金。由于色差导致看错了。)的,测量发现1M多了。阻值变大了。所以导致电压异常,KW01L电源芯片不工作。更换上一个2欧的电阻,完美解决了问题。不是原来各位大侠说的黄色电容和独石电容的问题。也不是CPU的问题,也不是那个双向可控硅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小的电阻的问题。可能是炸了。所以才出现故障了。

但是新问题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坐上壶不加热呢?

网友:
厂家定制版cpu

网友A:
检查黄色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黄色电容容量

是右侧那个方形的电容还是左上角的那个豆粒大小的电容呢?我发现右上角的方形的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右侧那个方形的电容还是左上角的那个豆粒大小的电容呢?我发现右上角的方形的电容没有问题。 ...

方型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黄色电容容量

我该检查哪个电容的容量?

楼主:
这个方形大电容的容量是0.22uf,测量一下,是209nf,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测量470μF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470μF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5V。

才0.15V的呢。不是5V的。有人说旁边那个黄色的小豆粒大小的105瓷片电容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直接换整块板子,能买到

网友C:
不建议修。强电注意安全。基本的线路图要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修。强电注意安全。基本的线路图要会画

我会注意安全的。多谢提醒。我知道这种板子高压电。

网友D:
这个好检查   大三级管什么型号,用一个6v小灯泡做负载断开其他负载

网友:
零件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检查   大三级管什么型号,用一个6v小灯泡做负载断开其他负载

大三极管是双向可控硅,不是普通的晶体管。输出电压不止6V,直接接上就爆了吧?

网友:
在那俩470UF电容上接5V试试,着,修,不着,扔

网友:
没有一个完整的图,搞一些局部的图来让人猜,很累的。
不要怀疑CPU,CPU里面有程序,坏了就没得修了。

这种是开关电源的,不是阻容降压的,方块是安规电容,与这个无关。
1电压300V是否有
2 3电阻是否正常
4 开关管是否正常
5 电容电压是否5V

网友:
右上角黄色电容,应该是630V耐压的2.2或者4.7uF的

网友:
KW10L开关电源,补焊电感试试。

网友:
把5v电源夹断,也就是把阻容降压电路去掉,然后找一个小手机充电器电路放在里面热熔胶固定,接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