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一个磐古V450 ATX电源

楼主(2020-04-16):
前几天,同事说家里的电脑不能开机了
于是帮忙修理一下,发现症状如下:
1、插上电源,电脑内有轻微嘶嘶的啸叫声
2、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不能启动
3、按开机按钮,啸叫声会产生变化
怀疑电源有问题,便把电源拆了带回家探查一番

一个黑色的电源,看着挺高端,实际是个空壳子,轻飘飘的
感觉里面没什么东西

巨大的红色风扇,叫什么来着?
对了,似乎叫大风车

电源插口,出了一个插口外什么也没有了
记得好歹也得有个220V/110V转换开关啊

输出线束,看着比较规整,还有蛇皮管包裹

铭牌,磐古电源,记得当年奔腾4时代好像听过
型号是防雷王V450
额定功率300W,最大功率450W
记得当年电源都喜欢这么标型号,叫V450就好像额定功率450W
实际要比这个标称小很多
话说,我很反感那些标注有什么“做诚心电源”“做良心产品”之类口号的东西
一般,口号喊的越响,实际要比口号差很多很多

话不多说,开始检查
这个电源一通电就会发出嘶嘶的啸叫声
ATX电源在不启动的时候,内部只有提供+5V SB的辅助电源在工作
因此,这个嘶嘶声肯定是辅助电源发出的
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开关电源,无论何时,应该保持安静
所以,有嘶嘶声出现一定是有问题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5.13V,似乎没问题

空载电压不能说明什么,测量电源好坏得看带载能力如何
铭牌标注,+5V SB 最大输出电流2.5A
于是用一个12V 35W灯泡作为负载
果然,辅助电源根本没有带载能力,电压直接跌到了0.68V

既然明确了电源有问题,那么开拆
外面看着挺干净,里面土还不少

拆下得上盖,上面有一个大风车和PFC

风扇上日期是2012年的,同事说这个电脑是2013年装的,日子比较符合

一个PFC线圈,对于小功率电源来说,被动式PFC是很好的选择
这PFC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做工似乎也还行
这东西,是电脑电源造假的重点
毕竟作为一个大号电感来说,需要硅钢片做铁芯
需要较多铜线绕制线圈,成本不低
而且,即便没有这个元件,电源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所以,要么不装,要么装个假的
你买电源,总不能说拆开看看PFC真的假的再买吧

仔细看看,似乎哪里不太对劲
怎么从线圈部位看到了铁的颜色?

扒开来仔细看看,原本线圈的部分,露出了铁芯样的东西,这PFC是个假货无疑了
肯定大家要问:既然没有PFC电源依然能用,那为什么还要有它?
我的理解是:对于个人家庭用户来说,PFC可有可无,有了最好,没有无所谓
但是,对于集团用户,比如机房、网吧之类大批量电脑存在的地方,那么PFC还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PFC的作用,是提高电能利用率,减少无功功率
举个例子,比如一台1KVA的发电机为你供电,如果你接了一台1KW 但是功率因数只有0.1的电动机
那么很不幸,发电机虽然在努力输出1KVA,但是电动机只能为你输出100W的有功功率干活,
其它的那“900W”变成了900var无功功率损失掉了,
换句话说,烧掉10大洋的柴油来发电,却只获得了1大洋的电用
如果说,还是那个发电机,还是那个电动机,你加了一个PFC电路,把功率因数由0.1提升到了0.99
那可好了,发电机还是在努力输出1KVA,但是电动机输出了990W的功率,
损失的无功功率,就只有10var了
还要一个重要因素是开关电源这种容性负载,因为它的电路特性,会使电网波形产生畸变,
就像水污染一样污染“电质”,所以,记得有规定说一定功率以上的容性负载必须加PFC电路
本次维修以修理电源为主,对这个假PFC就不管它了

继续拆,看看另一半
这个电源比较匪夷所思啊,只有2个变压器,电路看起来也比较简单
应该不是TL494半桥架构的

拆下线路板,怎么,这电源还进过水??

PCB背面

话说这元件剪脚剪的啊
这不要短路的节奏吗?!
边上有2个焊点被锡短路了,那就是PFC的插座
果然,PFC是个假的,不装,一样能工作

EMI滤波电路,还好,这个没有省略
共模电感左侧有一个1MΩ的泄放电阻,1/4W的,就不怕高压击穿吗?
白色的2芯插座,是PFC的插座

采用4只二极管桥式整流,2只680uF滤波电容
一般看见高压侧2只滤波电容,总感觉是半桥架构的

2只变压器

主变压器尺寸

看看功率管,只有1只!9N90
边上还有一个UC3845
是个单端正激架构的电源

这是辅助电源部分,直接一颗单片开关电源芯片搞定了,没有用额外的开关管

输出,输出部分的滤波电感
小的,是3.3V的滤波电感,大的,是5V,12V,-12V的滤波电感
电感和散热器之间还有一块塑料挡板,这还不错

这俩,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已经鼓包失效了,所以,辅助电源几乎没有带载能力
请注意散热器上TO-220封装的元件,这是一个半桥,用作3.3V输出
从PCB上看,这里预留了TO-247封装元件的位置
对于正激电路来说,一个半桥里面,一个二极管整流,一个二极管续流
3.3V额定输出21A,就用这么一个小半桥,也是醉了
幸亏现在的电脑,3.3V这路电流不是很大

主输出部分,元器件看起来完好

输出电感中间还有个馅,温控风扇的热敏电阻
话说,这东西应该安装在散热器上面啊,装输出电感里,有什么用?

输出整流管,用的TO-220封装的半桥,正好
一个半桥两个二极管,一个整流,一个续流
缺点是不如半桥整流电流大

而且,板子上预留两只半桥并联的元件安装位置
但是被省略了

这是12V的输出部分,按Inter的规范,12V输出应该是分开的
这里,其实就是一根线上出来的东西
而且,从单薄的整流管看
12V一共有19A的输出能力,不过这个电源真要那么输出的话
估计就该冒烟呜呼哀哉了

既然辅助电源的电容失效了,换新
原来是10V 1000uF的,手上没有
2只16V 1000uF的装上搞定

测试OK,辅助电源能正常工作了

本来想就此收工了
结果无意间又发现+3.3V也有问题
空载电压,基本正常没毛病

一带载就掉下来了,说明这路也不对
12V 35W的灯泡,接3.3V电源上想必电流也就不到1A
这要接电脑了,肯定没法正常工作

好吧,再把3.3V的两个滤波电容换了
原来两个1000uF,这回还两个1000uF

这回可得仔细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了

修好,收工,明天拿过去装机试试
共计更换失效电容4只
话说这个电源,标称300W功率,估计能输出200W就可以了
现在的电脑已经不像过去奔腾4时代耗电巨大了
如果不是高端的游戏配置,这个电源虽然有些偷工减料,但是也能带得动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我是来看毛病出在哪里的。

网友:
谢谢分享。。。。。。算得上良心电源。。。。。。

网友:
这电源竟然用3845方案也是奇葩了

网友:
应该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
这里有个带真pfc的 不过也很垃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4035

网友:
看见外壳就想表示是假的,外观太明显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就是独家赞助家维小说的吧,做负载的小灯泡真多啊

网友:
原来是电容失效。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对于这种电源,真心不敢用。。。

网友:
这个电源我用过,还可以吧,比大杂牌强,比大厂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电源,真心不敢用。。。

对于低配置集成显卡的机器,一般功率100W左右,还是能带动的
至于好不好,那就谁用谁知道了

网友:
说得很详细,对新手来说,用红线圈一圈更好。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坏电源不启动,大部分都是待机电容坏。估计都是长时间关机不拔电源,无风扇散热的情况下,待机电路也会发热烤坏电容。

网友:
高压电解有680u算是不错了,好多都是二个330或者470